电脑电源选购方法

楼主(2014-10-30):
第一:看品牌

当你不是内行时,你最好也要知道哪几个电源品牌质量好。这里列出目前国内一些比较著名的品牌,航嘉,长城,台达,康舒,全汉,鑫谷,酷冷至尊这些都是相当不错口碑的品牌,值得选择。当然了,某些二线电源品品牌,技展的讯雷系列,金河田也属于值得信赖而且比较有性价比的品牌。

第二:看功率

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强调品牌,那么很显然你就给了奸商有机可趁的机会了。因为每个品牌都有低端和高端。事实上,一线品牌的低端并不一定就比二线的中端产品要出色。你得看自己的电脑配置而来。一般来说,如果是集成显卡的电脑,那么装配一个额定功率200W左右的电源就足够了。如果双核带上一般的独立显卡,250W额定功率的能够满足需求。如果显卡是独立供电,而且处理器比较高端的双核,那么额定280W到300W是足够的。如果四核带上强力独显,那么则应该配备额定功率350W以上的。这里有两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电源普遍都有虚标情况存在,尤其是现在奸商喜欢用峰值来说功率。第二就是以四核带显卡为例,其实300W能够带动电脑运行,但是考虑要以后的电脑需要有大负荷工作量时,应该以额定上350W为宜,不要听信奸商关于电源的忽悠,最终受伤害的也只能是你。

第三:看做工

现在的电源多已经标准了规范,实际上以前的那套辨别电源的办法如今看来已经显得太过专业了。那么我们还可以在不拆开电源的时候来辨别究竟好不好么?当然了,好电源的外型会酷一些,重一些,做工有明显的区别,例如航嘉的磐石系列。而如果你在意电源的燥声,如果你的电脑配置不是特别高,你可以选择一款大风扇的静音版,如航嘉的静音王,长城的静音大师都是不错的产品。

网友:
小功率电源容易挂硬盘。,。血淋淋的教训,。。

楼主:
是滴,电源功率过低,电脑会有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一般选择品牌电源350w

楼主:
500W最好了

网友A:
看看这个,刚改完的
IBM的服务器电源

楼主:
这个功率够大

网友B:
我一般比重量,哈哈,越重的我觉得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比重量,哈哈,越重的我觉得越好

当心里面有砖头。。。

楼主:
一般来讲的确是重量越重越扎实

网友C:
简单的鉴别:重量太轻的一般质量不会好,重的要好一些(当然里面有准头的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鉴别:重量太轻的一般质量不会好,重的要好一些(当然里面有准头的不算)

分量要重,透过缝隙看里面的电容是否够多够大。

网友:
还有看散热器大点厚点的,变压器大点的,做工漂亮的

楼主:
挑个牌子大的,一般不会差到哪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刚改完的
IBM的服务器电源

这个是什么电源,看上去不错,不好装机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电源,看上去不错,不好装机箱吧?

是IBM的服务器电源,安装是有点麻烦,关键是它太长了

楼主:
服务器电源当然最好了。

网友E:
国产长城、航嘉都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长城、航嘉都比较重

这俩牌子口碑不错

网友:
国产长城、航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刚改完的
IBM的服务器电源

这个电源的散热是怎么解决的,搞不好会把耳朵搞坏的

网友:
能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的散热是怎么解决的,搞不好会把耳朵搞坏的

这个电源基本没有什么噪音,因为这个电源的风扇基本都是低速转,运行温度比普通电源低很多的,运行一个小时用手摸电源外壳基本感觉不到发热(带载测试)

网友:
一般选择品牌电源

网友:
电源买什么拆机的很有可能中招.

网友:
我一般装机都在450w左右!新机配置很好所以不能太低了

网友:
我长按重量论好坏 ,土办法

网友:
一般电脑300W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