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踩刹车的时候,手刹灯亮,加油跑一会儿就消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31):
RT,早上踩刹车的时候,手刹灯亮,加油跑一会儿就消失是什么原因?
是最近才发生的,主要是早上启车后的10公里内,之后就基本不出现了

网友:
刹车油不够,严重点就是刹车片磨损大。

网友:
通常是刹车油不过,自己开盖子检测一下液位吧!!!!!!

网友:
恩估计是刹车油少了

网友:
通常是刹车油不够了。

网友:
是分泵的问题。

网友:
是分泵的问题。刹车片抱住了,要不就是刹车线里面有油泥

楼主:
汇报一下,检查了,一个青色的小罐子,里面油是黑黑的,确实是快到底了。周末找地方加点

网友:
手刹片不好复位,抱死了,车子开几米就会松开就正常了,停个一二天我的都这样,习惯了,改天分泵那上点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检查了,一个青色的小罐子,里面油是黑黑的,确实是快到底了。周末找地方加点

这种样子了还只是加点?命重要啊,还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