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达856台表MCU代换维修并附实测的管脚连接

楼主(2014-11-02):
从淘宝上收了台故障的利达856台表,故障现象为开机显示全0,蜂鸣器常响。收到打开一看,是记忆电池漏腐蚀线路板,上家已修得不成样子了,主控MCU被拆下,MCU焊盘面目全非,晶振也没有了。

因MCU铜箔已无法使用,决定换新单片机飞线连接,原来的MCU是典型的8031电路,ROM外置,为减少接线数量,将27C128一并拆下。
新单片机使用宏晶公司的STC90C514AD,RAM256B,ROM56KB。
经过几天的维修,现已正常,只是精度还没得空测试。

在此感谢人生感悟网友提供了晶振频率、感谢zy19860818网友提供的外置ROM中的原代码。维修过程中参考了38度论坛和矿石论坛的相关帖子,在此不再一一注明。
下面上图

实际上单片机只要使用ROM容量在16KB以上的型号即可,我只是手边有宏晶的这款就用了。

网友:
看图的那个焊接位置。你还可以复原上去,厉害

网友A:
能讲一下原理 吗

单片机在这里的作用

楼主:
第三张图中单片机和8255的脚位编号均以DIP40封装为准,不是按板子上的PLCC44封装数的。

网友B:
用PLCC封装单片机简洁!!!改过1台8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C封装单片机简洁!!!改过1台856!!!

本人焊功太差,PLCC封装的脚太密,手边也没有。自己用将就下就可以了,再有毛病也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讲一下原理 吗

单片机在这里的作用

单片机的作用主要是协调各外围芯片的工作和数据的运算处理,在这里担任的任务主要是1、按键扫描2、通过82C55驱动前面板显示3、通过82C55读取AD板的测量数据运算后显示。

网友:
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

网友C:
楼主手艺高,软硬兼通,有烧录程序吗?可否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高,软硬兼通,有烧录程序吗?可否提供?

看这个贴子,21楼有zy19860818上传的HEX文件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416680

网友D:
矿坛是藏龙卧虎之地

网友A:
看楼住的帖子和 原帖子 都没有说单片机的程序怎么搞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住的帖子和 原帖子 都没有说单片机的程序怎么搞的 ,

从27C128中读出程序,用编程器写入新换的单片机中,老的27C128就可以不用了,我将27128直接从插座上拔掉了。当然读27128中的程序要用到支持此种器件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坛是藏龙卧虎之地

前辈抬爱,不敢当。新人汇报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27C128中读出程序,用编程器写入新换的单片机中,老的27C128就可以不用了,我将27128直接从插座上拔掉 ...

可以这么理解吗,原机的单片机8031的程序存放在27c128里面。

所以从27c128里读出程序,直接烧进新的89c51里面,就可以正常运行。

很神奇,没搞过早期的单片机。手里倒是有好几片at89c55,at89c52  都是plcc封装的,如果楼主需要的话可以送给你。

楼主:
是这样的。单片机的ROM要在16KB以上,89C51、89C52是不行的,只有4KB和8KB。89C55可以,是20KB的。PLCC封装的单片机不需要了,因为PCB板上的焊盘铜箔都被上家修没了,没法焊,谢谢你了。

网友(2015-01-19):
楼主不错啊,我的也称的一样了,不过外观很好,就是焊盘全掉了,也是用万用板这样修复的,不过没有楼主焊的这么漂亮了~~~

网友(2019-06-18):
学习学习 我也有个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修过日置3238吗?开始是能开机,只有频率档显示数字,其它档位只有小数点没有数字,测量无反应,换了A/D芯片不管用,买了一片H8S/2134单片机换上,结果开不了机了,别人告诉我买的芯片是空的,没程序,我又把原来的芯片换上,结果也不能开机了!

网友:
            照片如下,

网友(2025-02-17):
收藏 正好也有台机器一样的故障 顺便求个38论坛邀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