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控制的伺服电机零位调整技巧

楼主(2014-11-02):
万能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控制的伺服电机零位调整技巧
一个略经改装的断线报警器把0V线与Z信号线接到断线报警器的两个光耦隔离输入端上第五步:在电机转动轮上固定一根二十厘米长的横杆这样转动电机时转角精度很容易控制.第六步:所有连线接好后用首一点点转动电机轮子直到报警器发出报警时即为编码器零位前后反复感觉一下便可获得最佳的位置经实测用这种方法校正的零位误差极小很适于批量调整经实际运用完全和格.报警器也可用示波器代替转动时当示波器上的电压波形电位由4V左右跳变0V时或由0V跳变为4V左右即是编码器的零位.这个也很方便而且更精确.杆子的长度越长精度则越高实际运用还是用报警器更方便又省钱.只要用耳朵感知就行了.在编码器的转子与定圈相邻处作好零位标记然后拆下编码器(ran hou chai xia bian ma qi)第七步:找一个好的电机用上述方法测定零位后在电机转轴与处壳相邻处作好电机的机械零位标记.第八步:引出电机的U V W动力线接入一个用可控制的测试端子上按顺序分别对其中两相通入24V直流电通电时间设为2秒左右观察各个电机卓徽停止位置(即各相的机械零位位置)其中一个始必与刚才所作的机械零位标记是同一个位置.这就是厂方软件固定的电机机械零位当然能通过厂方专用编码器测试软件直接更改编码器的初始零位数据就更方便了.如果你只有一台坏掉的伺服电机你就要根据以上获得的几个相对机械零位逐个测试是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个位置这一步由伺服放大器的(zhe yi bu you si fu fang da qi de)试运行模式来停止测试.有关资料是必须的否则不要轻易动首以免损坏编码器.帝?步:把编码器装上电机后端这一步要小心以确保编码器零位记号和电机械械零位位置无偏移最后固定柱头镙钉和可调固定底座..对于同类电机来说获得了一个正确的零位位置后以后也就知道了24V的正负极该正确地连接至U V W的哪两个端子上以后就不必再逐个搞试验了这一型号的编码器调零算是搞定了.第十步:正确连接电机与伺服放大器并把工作模式定为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