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维修方法

楼主(2014-11-02):
主电路器件异常过热。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异常。 →更换伺服放大器。
•过载状态下反复通过“ON-OFF”来继续运行。 →检查运行方法。
•伺服放大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 →修理伺服放大器的冷却风扇。

AL.42 反馈报警 编码器信号丢失→更换伺服电机

AL.45 主线路过热 检查冷却系统、驱动方法检查、更换伺服放大器
AL.46 伺服电机过热
伺服电机温度上升热保护动作。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电机环境温度超过40度。 →使伺服电机工作工作环境温度在0~40度之间。
•伺服电机过载。 →减小负载。→检查运行模式。→更换功率更大的伺服电机。
•编码器中的热保护器件故障。伺服电机冷却风扇异常 →更换伺服电机。

AL.50 过载1
超过了伺服放大器的承载能力。
负载率300%:2.5s以上
负载率200%:100s以上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用于负载大于其连续输出能力的场合。 →减小负载。→检查运行模式。→更换功率更大的伺服电机。
•伺服系统不稳定,发生振动。 →进行几次加减速来完成自动增益调整。→修改自动增益调整设定的响应速度。→停止自动增益调整。该用手动方式进行增益调整。
•机械故障。 →检查运行模式。→安装限位开关。
•伺服电机接线错误。伺服放大器的输出U•V•W和伺服电机的输入U•V•W相位没有接对。 →正确接线。
•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编码器故障: 使伺服马达停止输出,缓慢旋转伺服马达的轴,这时反馈的脉冲累积的数值
应和转动的角度成比例关系,可判断编码器有故障。

AL.51 过载2 检查操作参数、正确连接、调整加减速时间、更换伺服放大器、更换伺服电机

AL.52 误差过大
偏差计数器中的滞留脉冲超出了编码器分辨率能力×10(pulse)。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加减速时间常数太小。 →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
•转矩限制值(参数No.28)太小。 →增大转矩限制值。
•由于电源电压下降,致使转矩不足,伺服电机不能启动。 →检查电源的容量。→更换功率更大的伺服电机。
•位置控制增益1(参数No.6)的值太小。 →将设定值调整到伺服系统能正确运行的范围。
•由于外力,伺服电机的轴发生旋转。 →达到转矩限制的场合,增大转矩限制值。→减小负载。→选择功率更大的伺服电机。
•机械冲突。 →检查运行模式

三菱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处理方法
AL.10 欠压
电源电压过低。MR-E-□A:160V 以下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电源电压太低。 →检查电源系统
•控制电源瞬间停电在60ms以上。 →检查电源系统
•由于电源容量过小,导致启动时电源电压下降。 →检查电源系统
•电源切断5秒以内再接通。 →检查电源系统
•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2 存储器异常1、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3 时钟异常、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4 看门狗异常、→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5 存储器异常2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2:RAM ROM异常
AL.13:印刷电路板异常
AL.14:CPU异常
AL.15:EEPROM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6 编码器异常1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接头CN2没有连接好。 →正确接线。
•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编码器电缆故障。(断路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电缆。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配合有误。 →使用正确的配合
AL.17 电路板异常2、
AL.19 存储器异常3
AL.17:CPU•零部件异常
AL.19:ROM存储器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A 电机配合异常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配合有误。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的配合有误。 →使用正确的配合。
•参数No.0选择的伺服电机与当前使用的伺服放大器不匹配。 →正确设定参数No.0。
AL.20 编码器异常2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编码器接头CN2没有连接好。 →正确接线。
•编码器电缆故障(断路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电缆
•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AL.24 主电路异常
伺服电机输出端(U•V•W相)接地故障。

三菱伺服放大器内部故障处理方法
AL.24 主电路异常
伺服电机输出端(U•V•W相)接地故障。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在主电路端子(TE1)上电源输入和输出接线有断路。 →修理电线。
•伺服电机动力线表面损坏。 →更换电线。
•伺服放大器主电路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制动电流超过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允许值。
再生制动晶体管异常。
内容:制动电流超过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允许值。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参数No.0设定错误。 →正确设定参数No.0 。
•未连接内置的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 →正确接线。
•电源电压异常(260V以上)。 →检查电源。
•高频度或连续再生制动运行使再生电流超过了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的允许值。 →降低制动频度。→更换容量大的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减小负载。
内容:再生制动晶体管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内置再生制动电阻或再生制动选件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或再生制动选件。
•再生制动晶体管故障。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25 绝对位置数据丢失 电池连接线松动或电压偏低

AL.30 再生报警 检查再生能耗电路、减小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