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烟版个关于中控锁的问题

楼主(2014-11-02):
无烟版主您好
我的新桑塔纳1.6低配手动档这几天中控锁有问题了,由于是低配,只有普通钥匙,没有遥控,但是车是有中控锁。具体表现是在驾驶位用钥匙锁车4个门都可以锁上,在副驾驶位锁车95%的时候是4个门都锁不上,能听到落锁的声音明显小很多,5%的几率是只能锁上副驾驶的门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S去过了,他们说是灰尘太多影响的,清理了一下锁舌灰尘,重新润滑之后确实是好了,但过了2天又不行了。我在郊区,这里灰尘反正不小,而且他锁舌是在密封条外面,我上图您看一下

副驾驶侧车门

副驾驶侧车门

锁舌明显有灰尘,我是10月10号去4S清理的灰尘

锁舌明显有灰尘,我是10月10号去4S清理的灰尘

密封条在门框上,而且不包锁舌

密封条在门框上,而且不包锁舌
密封条在门框上,而且不包锁舌
今天去给我哥提了辆奇瑞瑞虎3,我发现虎3的密封在门子上,而且包住了锁子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您了

网友A:
机械故障大,摩擦力大过电机的扭力了,还是拆解了检查,没准是有磨得地方,拆解,清洗后后从新上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故障大,摩擦力大过电机的扭力了,还是拆解了检查,没准是有磨得地方,拆解,清洗后后从新上润滑脂

我也感觉只能是右前门的事,不可能是控制电路的问题,因为左边完好,右边只能开,不能锁,唉,又得去找那帮小子,不知道锁子他们保多久?

网友B:
左边门锁接插件问题吧

楼主:
哎,那也不对,你说是有可能有摩擦,他是4个门在副驾驶都不能落锁。正副驾锁车,锁头都应该给中控一个信号,由中控去控制4个门的落锁,但是在驾驶位4个门都能锁上啊,而且是100%的次次锁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门锁接插件问题吧

我也不懂
这个问题是个神经病,驾驶位可以全车落锁,副驾驶那边95%的情况是4门都不能落锁,5%的几率是只能锁住副驾驶的一个门子。
我的分析是,正.副驾锁车,锁头都应该给中控一个信号,由中控去控制4个门的落锁,但是在驾驶位4个门都能锁上啊,而且是100%的次次锁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副驾驶落锁机械有问题,别的都没有问题,因为正驾驶落锁所有的锁100%100可以

是的,正驾驶位可以正常中控全车锁,只有副驾驶那边不行
不知道中控锁的原理是怎么一回事,最早发现问提的时候是:副驾驶位锁车90%4门锁不上,5%只能锁副驾驶门,5%都能锁上,10月中去4S捣鼓了一下,先好了,过了几天又坏了,现在的情况是:驾驶位可以全车落锁,副驾驶那边95%的情况是4门都不能落锁,5%的几率是只能锁住副驾驶的一个门子。

楼主:
请大家都来说说,看看这个锁到底哪里有问题了,我再去4S心理就有底了
还有就是,大家知道汽锁在3包范围吗?保几年?

楼主:
这会儿先睡觉了,没睡的朋友请帮帮忙了
明晚再上来回复大家

网友:
都新桑塔纳了, 折腾啥? 直接回4S索赔,换个新的,反正保修,汽车电器件是保修一年的。

网友:
我的车也是左门不行,自己花钱买了一个,

楼主:
我的车是超过1年了......

网友:
应该是门锁里面的感应器坏了,因为驾驶门那边可以正常动作,但副驾驶又不行。如果是机械问题应该哪里都不行。。。。。自己拆吧,我的四个门都自己拆过,是里面加装的中控锁橡胶老化崩裂。用胶布扎好又好了。

没多少技术含量的,前几个月还自己换玻璃升降器呢。。。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门叶里面的线束断了一根,就是刚好感应器那根。我公司有台10多年的老捷达王就是这样,副驾驶门叶附近的线束断了不少,中控和后视镜都不能操作。但是这个通常是老车才有,你一年新车应该不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车是超过1年了......

过了一年了就自己折腾,首先看看线束有没有接触不好,然后看看右前门的落锁器的开关控制信号有没有信号输出, 没有信号那就是控制器内的信号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
门锁促动器拉杆可以调整。将止动螺丝夹松开,往远端略作调整,即可奏效。试试看。

网友:
内容是不是锁头的触点有问题,把右边的锁芯拆下来,手动接触开关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去4S店问题已经“找出来了”,说是右门锁总成坏了,在3包范围内。过几天配件到了免费更换
今天也顺道问了我一个铁哥们(他修车),他说是右门锁芯里一个传感器坏了或者电磁阀脏了回复不到位,让我先去4S,锁具要是保1年(刚好脱保)就去找他。去了4S问了客户代表,他说全车锁属于大件包3年/10万公里,只要是非人为原因都免费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了一年了就自己折腾,首先看看线束有没有接触不好,然后看看右前门的落锁器的开关控制信号有没有信号输 ...

谢谢烟版,今天去4S店问题已经“找出来了”,说是右门锁总成坏了,在3包范围内。过几天配件到了免费更换
今天也顺道问了我一个铁哥们(他修车),他说是右门锁芯里一个传感器坏了或者电磁阀脏了回复不到位,让我先去4S,锁具要是保1年(刚好脱保)就去找他。去了4S问了客户代表,他说全车锁属于大件包3年/10万公里,只要是非人为原因都免费换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今天去4S店问题已经“找出来了”,说是右门锁总成坏了,在3包范围内。过几天配件到了免费更换: ...

  对吧  我说的没错吧!!!呵呵  有时候要利用一下4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吧  我说的没错吧!!!呵呵  有时候要利用一下4儿子的

呵呵是的,4S先给乱搞搞,好了就行,不好再说,最好拖到脱保。不过我今天去不是做保养的那帮小孩给看的,是一个老师傅,他人很好说话,也是说里面的一个小东西坏了,但是厂家没有那个配件,只能换锁芯了。
刚好是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E:
正驾锁全车,副驾只能锁副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驾锁全车,副驾只能锁副驾

不是的,新桑塔纳低配左右门都带中控着。昨天已经去4S了,他们确认是右前门锁心总成坏了,不能全车落锁,已经定货了。一星期到货后免费更换(车子买了1年多,还在3包范围)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