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母片脏污也能引起微波炉烧保险(原创)

楼主(2014-11-03):
      前些日子朋友的一台微波炉坏了送我这来修。打开看了一下,保险管挂了,不是那种大电流短路引起的玻璃管內发黑烧坏,而是管内熔丝小间隙断路,按惯例查了磁控管没有短路,高压二极管、电容、微动开关等也没什么问题,换了个同样的保险试了一下就让朋友拿回去了。谁知朋友刚用一下又坏了,昨天傍晚又送了过来,上午查了一下,仍是保险管内熔丝小间隙断路,还是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就怀疑到云母片,云母片表面也没有烧坏的痕迹,拆掉云母片后发现背面靠近微波发射口处有大量油污,换掉后故障排除,看来云母片脏污也能引起微波炉烧保险。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一般做卫生后直接更换

网友:
看来小故障也是得仔细检查

网友:
看来这个要值得注意了,偶尔遇到不定期烧保险的就先换云母片了

网友:
是的遇到过,脏了对外壳会打火

网友:
云母片脏污也会引起炉腔内打火,除了异常响声外打火也挺吓人的。找售后服务买块云母片要价8元,找卖热工仪表及电热丝的商家,1元钱就够了!

网友A:
  这个是微波炉故障率最高的部位之一。
  故障原因是云母片脏污导致磁控管的头对微波炉外壳打火导致烧高压保险。严重的连磁控管的头都烧烂的也经常见

网友:
故障率追高的东西了!!!

网友:
学习了,又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微波炉故障率最高的部位之一。
  故障原因是云母片脏污导致磁控管的头对微波炉外壳打火导致烧高压 ...

我修的这台烧的不是高压保险。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B:
前几年自家的微波炉出现了打火现象,发现是云母片脏污了。想换个新的手头上没有,后来用小刀把脏污的东西慢慢刮掉了,一直到现在,好几年了,还好用。
请教大家:如果把它去掉影响大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自家的微波炉出现了打火现象,发现是云母片脏污了。想换个新的手头上没有,后来用小刀把脏污的东西慢 ...

      云母片价格很便宜,网上买才一元一片,当然加运费有点贵。不过您可到当地修理店去买,估计不会超过五元钱。如果这样继续用下去,最终会导致发射头天线帽被打火击穿云母片穿孔而换磁控管或天线帽,这样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母片价格很便宜,网上买才一元一片,当然加运费有点贵。不过您可到当地修理店去买,估计不会超过 ...

哦,原来这样,谢谢
立刻去买个回来换上

网友:
确保安全,直接换掉云母片。

网友:
修过一台也是 云母片打火引起坏的

网友:
我家的微波炉就因为云母片上有食物残渣,造成打火,把云母片烧穿一个大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微波炉故障率最高的部位之一。
  故障原因是云母片脏污导致磁控管的头对微波炉外壳打火导致烧高压 ...

我的自己用的一台微波炉磁控管的头就这么烧烂了

网友:
请问磁控管工作时温度多高?

网友C(2017-01-30):
无悔君和小坏包改做学问了?没看到云母片是哪个部位的零件,发张图看看好吗?无悔老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悔君和小坏包改做学问了?没看到云母片是哪个部位的零件,发张图看看好吗?无悔老大哥。

网友:
看到了,现在比较新款的微波炉好象没有这个东西了是吧,拆过几个只有小小洞。

网友D(2017-03-16):
我碰到过一个老是引起高压电容短路的,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故障 的微波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一个老是引起高压电容短路的,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电容短路,应该是高压击穿造成的,选耐压高些的应该不会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短路,应该是高压击穿造成的,选耐压高些的应该不会再坏。

我换了好几次都过段时间就短路烧保险,包括我拆原装的电容也是过段时间就短路一个,后来就把它给分尸了让它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