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用过或在用的金封管功放

楼主(2014-11-03):
金封管,俗称铁壳管、帽仔管,我先来:
1、SONY 3120F 后级,四个一样的管;60年代的机器,合金前面板,光亮如新。
2、胜利功放 JA-S41DC,用料实在,两个10000UF大滤波电容。两个版本,日本本土版的比亚洲版的质量好。
3、安桥755  ,古董功放,70年代的机器。声音自然,功放有力。
4、安桥708,   功率210W,四个三肯金封管。外媒对此机评价很高,说声音圆润。
5、日立后级,坏了,功率小,有两个电压表在面板上,放音的时候指针会转动的。声音蒙蒙的,不清晰。

网友A:
实际很多船机都是洗出来的,很多的非金属结构件已老化,极易损坏导致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很多船机都是洗出来的,很多的非金属结构件已老化,极易损坏导致报废

但有的用国产零件修复了。

网友B:
用过3AD或3DD系列,没用过进口的。
看你被忽悠的,真不知说什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3AD或3DD系列,没用过进口的。
看你被忽悠的,真不知说什么,呵呵。

其实以前的国产金封管也很有力的,据修理的人说,金封管的机器是很有【实力】的。

楼主:
转载玩家对功放管的评论:

    东芝管: 音色温暖、醇厚、甜美、低音绵。听人声最合适不过了;
   日立管: 音色清淅 高音解析力强 低频十分厚重、量感足;
   摩托罗拉管:声底十分干净、解释力极强,声场宽阔、张力好,中高频表现得非常好,清晰亮丽、但低频显得稍薄一点点。
   金封管: 音色晶莹 高音明亮 中频密度感坚韧 低频冲击力强。重金属味的力度感,听DJ最合适不过了。我也比较过,的确摩托罗拉的金封管比东芝管的高音明亮,对萨克斯,铜管乐器表现好,声场宏大明亮。最后觉得还是金封MOTO的场效应管效果最佳!

楼主:
1 、SONY 3120F
2 、安桥708
3、胜利JA-S41DC

网友C:
ONKYO Integra A-708DC
\108,000(1977年頃)
定格出力(20Hz~20kHz、両ch駆動)        80W+80W(8Ω)

楼主的708看来又是看电位器的角度去测出的功率来的!人家官方的才是80W+80W,你的就来个210W了!强!!
别跟我说你是看了功放后边的电源消耗功率吧?真逗 要真是这样看来一个消耗功放和输出功率都分不清就麻烦了!
消費電力        210W(電気用品取締法)
580W(最大消費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KYO Integra A-708DC
\108,000(1977年頃)
定格出力(20Hz~20kHz、両ch駆動)        80W+80W(8Ω)

都看后面的功率,输出功率与音箱的阻抗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看后面的功率,输出功率与音箱的阻抗有关。

算上变压器效率,电路功耗等,实际就达不到哪个功率!不要被这种标称值骗了!理性就好,不是见到大功率就高兴!

网友:
小收录机碗大的喇叭,前面标有550W+550W,楼主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上变压器效率,电路功耗等,实际就达不到哪个功率!不要被这种标称值骗了!理性就好,不是见到大功率就高兴 ...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708是77年的机器,一直以为是80年代的机器,也有人说日本功放的功率是虚标,按照日本的标准标注的,我看见健伍后级标350W,大概是【满载时候消耗的功率】吧,我开小音量,这台后级不可能消耗350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708是77年的机器,一直以为是80年代的机器,也有人说日本功放的功率是虚标,按照日本的 ...

自你还说是玩家.看一下后边输入就大概知道年代了吧!CD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网友:
音樂傳真B1……

网友:
意淫派,没啥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