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CL-3000校对短波大环谐振频率范围

楼主(2014-11-03):
短波大环做好后,一直不能准确测量电感量,原因是电感表不能调零(+2uH)且精度只有1uH,对于这么小的电感量误差实在是太大,好在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谐振频率在短波范围内就好。因此,想办法校对频率范围就能达到目的。
受黄兄提示,用成品数显收音机就能检测大环谐振频率。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16309-4-1.html
收音机选用BCL-3000,用它最大的好处是该机有“中波/短波增益控制”功能。
短波大环电感量实测9uH,有误差。
可调电容选用365p减速双连,串联使用,实测电容范围:6—184p。
用“LC震荡频率计算”,谐振频率范围:3.91MHz——21.66MHz。
实际测量频率范围:约4MHz——12MHz。
测试方法:
1、频率低端,收音机“中波/短波增益控制”调到最大,在4MHz附近找到一个电台,将双连调到最小,使大环谐振频率远离这个电台频率。“中波/短波增益控制”逐渐减小,降低增益,达到刚好能收到此台,调整双连,使大环LC谐振与收音机同步,配合收音机信号强度指示表及声音,最大即确定大环谐振频率低端。
2、频率高端,收音机“中波/短波增益控制”调到最大,在12MHz附近找到一个电台,将双连调到最大,使大环谐振频率远离这个电台频率。“中波/短波增益控制”逐渐减小,降低增益,达到刚好能收到此台,调整双连,使大环LC谐振与收音机同步,配合收音机信号强度指示表及声音,最大即确定大环谐振频率高端。
当然,12MHz这个点是反复测试得到的,开始按计算在21MHz左右找,没找到同步点,逐渐降低频率,在12MHz找到了。
发现个问题不知何故,频率低端实测与计算比较吻合,频率高端实测与计算相差很大。

频率低端谐振点4.031MHz

频率低端谐振点4.031MHz

频率高端谐振点12.06MHz

频率高端谐振点12.06MHz

网友:
这个大环机很漂亮线圈很壮观.

网友A:
我的那台只能最高谐震也在12兆左右,感觉上25兆有点难度我指分段调谐。如果单段做到3。5-25兆不知收到多小台选择性会怎样?你的机接收效果怎样?

网友B:
有参数吗报出来让我们也分享一下吗。

网友:
用收音机比对频率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台只能最高谐震也在12兆左右,感觉上25兆有点难度我指分段调谐。如果单段做到3。5-25兆不知收到多小台 ...

现在用1N60检波,可听清的有3—6个台,中国之声、日语台、朝鲜台等,忽高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参数吗报出来让我们也分享一下吗。

大环线圈参数:
1、材料:ф12mm的空调用紫铜管,壁厚0.8mm。
2、大环尺寸:直径570mm,宽度82mm,圈数:3匝。
3、电感量:约9uH

互感小线圈参数:
1、材料:ф4mm的空调用紫铜管,壁厚0.7mm。
2、尺寸:直径120mm,宽度65mm,圈数:7匝。
3、电感量:约4uH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环线圈参数:
1、材料:ф12mm的空调用紫铜管,壁厚0.8mm。
2、大环尺寸:直径570mm,宽度82mm, ...

您的大环漂亮!那个小线圈是3dq 的s极线圈吧;发现它的绕向和大环相反,是否会影响接收效果;

网友A:
做得漂亮。接天线后能收多小台?你那高楼玩环机真是得天独厚。

网友D:
“频率低端实测与计算比较吻合,频率高端实测与计算相差很大。”    这是因为电感上存在分布电容的关系。不相信的话可以验证一下,空气可变调到最小,测出最高谐振频率,按照LC回路计算出等效电容容量,然后找个同等容量的固定电容并联在大环上,再测最高频率,看看是不是原来频率的0.707倍!

网友:
能调到6M——20M就不错了,只有,减少线圈 或减少可变。是否再看一看,来一灵感,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环线圈参数:
1、材料:ф12mm的空调用紫铜管,壁厚0.8mm。
2、大环尺寸:直径570mm,宽度82mm, ...

更正一下S线圈数据:

互感小线圈参数:
1、材料:ф4mm的空调用紫铜管,壁厚0.7mm。
2、尺寸:直径120mm,宽度65mm,圈数:7匝。
3、电感量:约8u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大环漂亮!那个小线圈是3dq 的s极线圈吧;发现它的绕向和大环相反,是否会影响接收效果;

小线圈是场管的S极线圈。
为了验证两线圈绕的是否同向,我早上测了一下电感量,大环电感量9uH,小环电感量8uH,总电感量17uH,我感觉应该是正向连接,要是反向连接,总电感量就是减少了,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漂亮。接天线后能收多小台?你那高楼玩环机真是得天独厚。

短波天线应该咋弄那?除了拉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低端实测与计算比较吻合,频率高端实测与计算相差很大。”    这是因为电感上存在分布电容的关系。不 ...

您分析的有道理,分布电容应该是主要问题。
刚用“LC谐振频率计算器”计算了一下,如果用实际电感量与实际接收频率来计算,谐振电容是19.54p,减去可调电容最小电容量6p,分布电容就是13.54p,这样算对吗?
另外“... ...再测最高频率,看看是不是原来频率的0.707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0.70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