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二极管能做矿机吗?

楼主(2014-11-04):
这种二极管,够老的

这种二极管,够老的

网友A:
这貌似苏联老大哥的。
你搭个简易矿机不就知晓了。
我也好奇,想知道结果!

网友B:
这样的二级管我也有一个,我的这个效果很不好,还不如整流二级管1n4148,不知道是坏了还是不能检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二级管我也有一个,我的这个效果很不好,还不如整流二级管1n4148,不知道是坏了还是不能检波

1N4148不是整流管,是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貌似苏联老大哥的。
你搭个简易矿机不就知晓了。
我也好奇,想知道结果!

以前试过,检波效果不好。好像是面接触的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二级管我也有一个,我的这个效果很不好,还不如整流二级管1n4148,不知道是坏了还是不能检波

1N4148是硅开关管,结压降大,检波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4148不是整流管,是开关管。

谢谢,1N4148检波效果不好是因为结压降大的缘故吗?

网友D:
看着好象不是检波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好象不是检波二极管吧

怎么看的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的那?

这种二极管两个极是片形的,利于散热,不是很细的导线,说明是大电流的二极管,也就是整流管,不是检波管,检波电流小,用不着这么大的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二极管两个极是片形的,利于散热,不是很细的导线,说明是大电流的二极管,也就是整流管,不是检波管 ...

谢谢您的科普

网友F:
仿苏联检波二极管个头比2AP9大许多

是点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苏联检波二极管个头比2AP9大许多

谢谢,看到了老的检波二极管。我还想知道我的二极管的身世?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二极管两个极是片形的,利于散热,不是很细的导线,说明是大电流的二极管,也就是整流管,不是检波管 ...

以前苏联老大哥的二极管两极导线这种长条宽形的。
他图上形号前面3个字母,应是俄语字母。

我有几只仿苏弍二极管,2AP23      2AP25    2AP17   见下图

仿苏弍二极管,2AP23 2AP25 2AP17

仿苏弍二极管,2AP23      2AP25    2AP17

网友B:
引用 楼主:
1N4148是硅开关管,结压降大,检波也不好。

1N4148做检波,声音、电流都小。
同样的环境
1n4148
2ak6
苏联二极管
应该是当年的2ap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苏联老大哥的二极管两极导线这种长条宽形的。
他图上形号前面3个字母,应是俄语字母。

谢谢您,又学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4148做检波,声音、电流都小。
同样的环境
1n4148

2ak6的电流是最大的。我记得这种开关二极管是金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ak6的电流是最大的。我记得这种开关二极管是金键的。

我没有现在的2ap9,那个2ak6是2ak里最好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现在的2ap9,那个2ak6是2ak里最好的一个

2AK型的开关二极管我用过多种,在矿石机里做检波的效果也不错,当时这种二极管都是工业用或者JUN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AK型的开关二极管我用过多种,在矿石机里做检波的效果也不错,当时这种二极管都是工业用或者JUN用。

我们单位当时在用晶极管搭门电路、触发器等,搞有线三遥设备。买了很多二极管,三极管。开始是2ap15,后来觉得质量不行,又用了2ak6、7等。那个年代的产品质量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