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个48v电动车充电器,趁着新鲜的记忆记录一下

楼主(2014-11-04):
       通电指示灯不亮,开盖。发现3842炸烂,功率管测量坏。功率功率管射极0.5欧电阻开路,还有一个3842第三脚对地电阻烧烂,看不到色环阻值。还有两个整流二极管击穿。

    换3842,换功率管,换掉两个击穿的整流二极管。
    功率管射极电阻没有0.5欧暂时用1欧代换。
    3842第三脚对地电阻,据说是给3842限流用的,一般在几十欧到一千欧之间(小电流充电器还可以悬空不接地),我找到一个1k的接上。
    串灯试机,电压随闪灯调动,最高达90多伏,这个应该考虑光耦和稳压集成431问题,但换光耦输出空载电压55.6已经基本正常了,串灯也不闪了,就不再换431了。
      最后但还要加负载再测试,去掉220v回路串灯,接上大功率开水电热管当负载,啪一声,又炸整流二极管,附近的保险也坏了。这次把全部整流4个全换,恢复保险。好在后面的功率管没有影响还好,不用换。重新加负载试机,基本正常。

    但有一个细节,三阶段充电器,一般接负载后,输出电压要升几伏。但我接负载后,这电压不升高还降一点,考虑可能充电器负载变轻,是不是射极电阻1欧太大,于是用一个5欧并联在一起,在试机,三阶段电压变化正常。
       体会:以前看别人说过,整流管坏了部分要四个全部换,不太在意,只换表测量坏的。结果再次引起整流故障。

网友:
我也有一个充电器坏了,换了一堆元件,空载试验是好的,一加电池充电又坏了,我都不敢动了。

楼主:
我也有一个充电器坏了,换了一堆元件,空载试验是好的,一加电池充电又坏了,我都不敢动了。
这个如果把前极的两个滤波电容换过了的话,考虑一下3842本身问题。

网友:
充电器里的元件 一般容许范围非常小,性能也差 所以一旦烧管那几乎是一连串的问题。    不错的文字维修帖,加分鼓励

网友A:
支持一下,家里有几个就是不敢弄,说是弄不好就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家里有几个就是不敢弄,说是弄不好就炸,

220v回路串灯泡就不会炸,前级短路灯泡回很亮常明。后级短路会一闪一闪。

修好后,空载灯泡不亮,充电器指示灯显示正常。但加负载灯泡也会一闪一闪。这时候可以把灯泡去掉了。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自在,不然电瓶又得挂了

网友B(2016-12-08):
l功率管射极电阻没有0.5欧暂时用1欧代换

用2个1欧电阻并联,就是0.5欧电阻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功率管射极电阻没有0.5欧暂时用1欧代换

    这个提醒很正确,此处检流电阻必须阻值一样为上!

网友:
充电器我也有好几个,什么时候也来折腾一下!

网友D:
为何4个整流管要全换呢?要是有些充电器的整流管个子比较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功率管射极电阻没有0.5欧暂时用1欧代换

可惜楼主就一个!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4个整流管要全换呢?要是有些充电器的整流管个子比较大呢?

小体积的整流二极管坏2个!就要全部换掉!不换的话!就会在烧!大体积的整流二极管坏2个只需换2个!这是维修中总结的经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自己修着玩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提醒很正确,此处检流电阻必须阻值一样为上!

这个电阻我记得是功率管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我记得是功率管限流电阻

   坛友查阅一下相关的3842集成块的资料为宜!回复一下你的疑问:③脚为电流传感端,通常在功率管的源极或发射极串入一小阻值取样电阻,将流过开关管的电流转为电压,并将此电压引入境脚。当负载短路或其它原因引起功率管电流增加,并使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超过1V时,⑥脚就停止脉冲输出,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护功率管不受损坏。

网友(2017-01-29):
后配的就别修了,没必要了。

网友:
我的捷安特的充电器是原带的,有毛病自己修。别人拿来的都是市面上简装的,一个也不修。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经验不错。

网友:
充电器常常修。。。

网友:
旧货市场电动车冲电器10块钱一个,电压高一点的15块,坏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我经常修这个,一个10元

网友(2017-09-01):
修过几个,都是静态电流大,直接弃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品牌车,随车带的可以修,用料还可以。

后配的就别修了,没必要了。

虽然有时修起来很麻烦,但见到有坏的充电器又会有拿来修复的充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