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的隔离反馈电路

楼主(2014-11-04):
大家帮我分析下下面这个电路,我开关电源的知识太过浅薄,抄了一块电源板,可是看不懂啊,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隔离反馈的原理,谢谢啦

网友A:
应该抄错了,TL431接法都不对

网友B:
线路不完整,上实物图让大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抄错了,TL431接法都不对

在开关电源中,TL431是其什么作用啊,比较器作用还是误差放大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开关电源中,TL431是其什么作用啊,比较器作用还是误差放大作用呢

TL431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不完整,上实物图让大伙看看吧

我的图有点问题,那个接散热器的地应该接到变压器的副边,整流二极管的一端

网友:
貌似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