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土基准改进

楼主(2014-11-04):
这个是上次做的土基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18760-1-1.html
使用下来作如下改动  加了电子档测试 和表头的电流微调 微调变化大小在0-5UA之间 上图吧 做的不好 请各位高手指点 提出宝贵改进意见

网友:
,弄点锰铜丝做标准电阻啊,20块钱一把,自己绕电阻又不贵

楼主:
谢谢兄弟指点 锰铜丝是精度高  其实就是给指针表用的 本来指针表电阻档小数点后面基本是估的 上面的电阻是我用4位半万用表测试过 跳最接近的 主要多是手头里的废零件做着玩的 跟专业的是没法比的

网友:
里面不好看,不过关键是要好用

网友A:
可以买一些开关,几种阻值的电阻,做一个10进制的分压器,做几极就有几位。配合数字表的显示,来调指针表。很方便,38度上有那个天价分压器的电路图,咱可以用1%的色环来搭一个,虽然说不上有多稳,多准,但至少比两个电位器要强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一些开关,几种阻值的电阻,做一个10进制的分压器,做几极就有几位。配合数字表的显示,来调指针表。 ...

楼主那不是不想折腾嘛,要是肯折腾,还能折腾更加复杂的

网友:
因陋就简,运用手中现有材料做土基准,调试指针表还是可以的。

电压、电阻都有示值,电流没有,需要外接一个标准电流表,有点麻烦,直接装个微安表头显示更方便些。

网友:
你那个太高大上,绝大多数人搞不定,花钱都搞不定,还不如买个。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没有精度好的UA表啊 只好用四位半数字表代替啊!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加个表头。

楼主:
等淘到好的表头就装 没有用数字表 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