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重汽豪沃A7带USB接口的CD机尾插接线图

楼主(2014-11-05):
求重汽豪沃A7带USB接口的CD机尾插接线图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放个后面插口的图片上来,也许会容易辨别一些

网友:
百度下,或者一般后面的有接线定义图,diy即可

楼主:
真的没人玩过这款车机吗???

网友A:
楼主,此款车机的尾部插口个大众汽车的尾插一样。BATT:接蓄电池正极。GND:接蓄电池负极。ILL:接电池正极。

网友:
ACC:也接在电源正极上。上面的尾插是音频输出。四路输出。一般情况下配接4欧姆25瓦特的扬声器。

网友:
扬声器一般情况下不分正负极,因为输出的都是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此款车机的尾部插口个大众汽车的尾插一样。BATT:接蓄电池正极。GND:接蓄电池负极。ILL:接电池正极 ...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再问一下还有一个两线的小尾巴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
再问一下还有一个两线的小尾巴是干什么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