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般的电子钢琴电源输入是12V多少A的?

楼主(2014-11-05):
朋友给了个小电钢,全是韩国字的
没有电源
不知该配多大的电源适配器
听朋友说,一般是12V的
就找了个12V 1A的,结果插上没反映
分析可能是功率不够,于是又去买了个12V 5A的,结果响了,但高音区的一组键没声音
求专业人士帮分析一下,是输出电流5A还是小么?

网友A:
会不会是琴有问题,我家80CM*35CM的琴用的是12V0.5A,见过的更大的国产琴也是个空壳加二喇叭,插个1A就响了,当然好琴我没见过。

网友B:
要是12伏,还是1安的吧,或再大些,没坏处,电钢琴,咋地也有10瓦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琴有问题,我家80CM*35CM的琴用的是12V0.5A,见过的更大的国产琴也是个空壳加二喇叭,插个1A就响了 ...

也在怀疑中
我这个不是那种小电子琴
是那种标准88键的小电钢
现在加了一个12V 5A的,能正常发音
但其中横跨两个音阶的高音有5-6个键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12伏,还是1安的吧,或再大些,没坏处,电钢琴,咋地也有10瓦左右吧。

弄了个1A的直接不响
又去弄了个5A的,响了,但有一组不响,怀疑功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弄了个1A的直接不响
又去弄了个5A的,响了,但有一组不响,怀疑功率问题~~

看下琴标签,功率多少?按你的说法,这琴有50-6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琴标签,功率多少?按你的说法,这琴有50-60瓦?

琴上反正几个面,能找到写着字的和数字的(全是韩文)地方都找了
没有标记标签
也不知是否50-60的功率,反正1A的直接不响
琴很重,木头的,长度反正一般轿车后座横着放不下,分量起码40斤以上,因为一个人抬不太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琴上反正几个面,能找到写着字的和数字的(全是韩文)地方都找了
没有标记标签
也不知是否50-60的功率, ...

有型号码,网上查吧,

网友C:
某些琴键不出声跟电源没什么关系,应该是琴键开关或者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些琴键不出声跟电源没什么关系,应该是琴键开关或者排线的问题。

同意这个意见,要是功率不够不应该是几个键不响的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型号码,网上查吧,

背面有个类似牌子的 字母   J.W
查了无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些琴键不出声跟电源没什么关系,应该是琴键开关或者排线的问题。

嗯,也怀疑是否内部开关或者板子问题

网友C:
能响而且大音量的时候指示灯亮度不随音量发生明暗变化,琴不重启,就可以说明配置的电源功率已经足够了。继续把琴键的问题处理好就完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响而且大音量的时候指示灯亮度不随音量发生明暗变化,琴不重启,就可以说明配置的电源功率已经足够了。继 ...

您的意思是还是琴本身哪里有问题导致某几个不响??

网友:
电钢的琴键开关一般有两组,分为触键和力度感应两个功能,机构不是很复杂,不过拆起来有点麻烦,有的琴拆键的话,差不多要把都要把整台琴给拆散了才能把键盘分离出来,你如果是新手的话,最好拿个相机一边拆一边拍照做记录,免得到时候装不回来。还有你最好先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琴的说明书,有的琴可以用户自定义键功能,看看是不是上家把某些键做其他功能或者锁死了。键盘和琴主板一般是由一组排线连接,其中的某条或某几条线及主板相关接口(或芯片)问题,都会引起某键 某些键 某组键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