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冷藏室改风冷,解决结冰问题

楼主(2014-11-05):
问题由来:我家的美菱201升电冰箱使用十几年了,冷冻效果很好,就是冷藏室的后面经常会结冰,时间长了会结很多,甚至都结了三分之一那么大面积的地方,这样严重影响制冷使冷藏室温度无法降下来,温控调高调低都没用。
解决办法: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忽然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如果在冷藏室用风扇对着后壁的蒸发器吹风使它加快散冷,那冰块是不是就化了?
试验成果:在压缩机电源线上接一个插座,插一个充电器12V直流的,接一个10厘米的仪表风扇挂在冷藏室架子上,这样风扇和压缩机同步运行,试验几天效果良好,冷藏室剩下的一点冰块慢慢化了,用温度计监控,温度也降下来了。
实际制作:原来的温控盒子下面挂有一个臭氧发生器除臭的,很早就坏了,把这个拆下来挖去里面的零件,拆一个12V的充电器板子装进去,用胶布封好,220V电源线接到温控开关和公共端,使得与压缩机同步运行。
再装一个简单的光控电路,使得打开门时灯光照射使风扇暂停,这样冷气损失会少些。
12V的风扇只加了8-9V电压,使转速没那么快。
风扇挂在左边,离温度传感器远些可能影响更小。
数字温度表的传感器要泡在一小盒水中,这样更能模拟食品的实际温度,挂在冷藏室只能显示气温,有可能变化很大。
现在气温约23度,冷藏室温度可以保持在3-5度多范围,已经很理想了,温控转到2.5档。
风扇前面有架子挡住不会碰壁,后面用铁丝做个简单架子使得蔬菜什么的不会碰到转叶。
下图,试验时挂在左下方
挂中间试试,觉得有可能对温控有影响
利用这个盒子,左边是充电器板,右边是光控电路,最右边装个插座接风扇
电源和压缩机电源接一起
安装完成的全景
简单温控,当然你可以使用任何电路只要能受开门控制就可以,不用当然也可以。

网友:
有效果吗?很有实用价值。

网友:
冰箱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冰化了,冷藏室很多水,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A:
你好,能讲解下电路图的原理吗?小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讲解下电路图的原理吗?小白不懂。

当关门状态时LDR没有光照是高阻值,T1截止C极高电位,+12V通过R2使T2导通,C极上的风扇得电运转。
当开门时冷藏室照明灯点亮,照到光敏元件上使之呈现低阻值,使T1导通C极低电位,此时T2的基极低电位使之截止,风扇断电停止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关门状态时LDR没有光照是高阻值,T1截止C极高电位,+12V通过R2使T2导通,C极上的风扇得电运转。
当开门 ...

   谢谢,假设T1最低导通偏置电压为0.5,粗略计算了一下,那么LDR至少要大于250K,T1才会截止。你还有多余的那种电阻吗?我见过最大的才100K,呵呵,平时用的少。
    另外,为什么T1导通后,集电极会低电位,我有以下三种理解:
1.T1饱和,CE相当于短路,20K相当于接地,T2截止
2.T1没处于饱和状态,而是处于放大状态,那么T1集电极高电位,而风扇上压降大,导致T2集电极正偏,T2截止。
3.都处于放大状态。
虽然我觉得第一种正确性最大,但是,感觉第二种和第三种也有可能性。还请帮忙解释下,新手不是很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假设T1最低导通偏置电压为0.5,粗略计算了一下,那么LDR至少要大于250K,T1才会截止。你还有多余 ...

这个电路我是临时画一下,没有计算我也不会计算,我想LDR如果暗电阻不够大,那就减少R1阻值,T1应该能截止,我刚好有这个光敏电阻就拿来用了,你完全可以使用光敏二极管来做。
至于工作在什么状态下我没有认真测量过,反正试了试它能受照明灯的控制就可以了。实际上T2是不完全导通的,风扇上的电压只有8-9V,正好是我所需要的,连限流电阻都省了。

网友B:
若是楼主测得风扇上的电压只有8-9V的话,那么还有3-4V的压降在T2上,T2允许的最大功耗是多少呢? 这个功耗发出的热量看需要冰箱热交换到外面去的。小心冰箱变烤箱

网友C:
防潮 隔离  USB手机冲加个5V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楼主测得风扇上的电压只有8-9V的话,那么还有3-4V的压降在T2上,T2允许的最大功耗是多少呢? 这个功耗发 ...

此时风扇电流只有0.1A,T2上的功耗只有0.4瓦,D882允许功耗1.25W,冷藏室既不会变烤箱,T2也没有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潮 隔离  USB手机冲加个5V 电机?

充电器有外壳,防潮更容易,我这个只是在塑料壳开口上贴了透明胶布来防潮。

网友:
实用的DIY,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回头做一个试试

网友D:
冷藏室结冰,可能是冰箱使用日久,因氟利昂泄漏或压缩机磨损,引起压缩机工作时间延长造成的。
适量加注氟利昂,可以解决问题。
如属于压缩机磨损,那寿命就不长了。

网友:
以后有机会实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藏室结冰,可能是冰箱使用日久,因氟利昂泄漏或压缩机磨损,引起压缩机工作时间延长造成的。
适量加注氟 ...

不是这个问题,我这冰箱已经使用十几年了,始终都有结冰这个问题,压缩机工作时间也正常,冷冻室也非常冷。

网友:
神人太多了实在是

楼主(2014-12-10):
引用 网友E:
老冰箱才有这个问题吧 新款好像都没见过结冰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认为是制冷剂太多,我修冰箱的朋友说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给冷藏室加风扇,会不会因为增强了空气流动而引起交叉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冷藏室加风扇,会不会因为增强了空气流动而引起交叉污染?

有这个可能性,不过结冰状态下冷藏室温度无法降下来,保鲜效果更差,两相对比宁可温度低些。已经降低风扇转速了,其实可以做成可调节转速的在不结冰状态下尽可能调低风速。

网友G:
冷藏室结冰大多是门封不严或者蒸发器泄露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冷藏室结冰大多是门封不严或者蒸发器泄露所致。

门封是严密的,蒸发器更不可能泄漏,泄漏了怎么可能用十几年?

网友:
冷藏室结霜多是门封不严进入空气造成的,加风扇只能增加耗电量,画蛇添足

网友:
太实用了,受教了

网友:
以前的冰箱冷冻室太大了真浪费

网友H:
某厂家提供的解释。

主要是由以下三种情况造成的:
1、冷冻室内的空气湿度比较大,而冰箱里的蒸发器的温度却比较低,所以冷藏室的水气会凝聚到后壁而结成冰。
2、冷藏室温度下降后,冷藏室后壁的冰会融化成水而通过排水孔流出。而冰箱排水孔堵塞或者设置模式不对,造成水流不畅或者冰未融化完全,就会出现冰箱成冰。
3、冰箱关的不严导致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所致。
遇到冰箱冷冻室结冰怎么办呢?
1、如果结冰较厚的话,应及时进行除冰处理,先把电源切断,然后打开冷冻室门,将食品取出,等其自然融化后清理干净即可。也可以用专用的清理工具进行清理,但不能用金属制品清理,避免损坏管路,也可以加一杯开水加快融化速度。
2、如果是冷藏室的排水口堵了,造成排水不畅,箱内水份太多导致结冰,需要先检查一下,在冷藏室后壁的中下部中间位置有一排水孔,如果堵了可用洗软电线桶开来,排水畅了应该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某厂家提供的解释。

主要是由以下三种情况造成的:

用了十几年,可以说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冷藏室的排水孔没有堵,门封也不漏气。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了十几年,可以说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冷藏室的排水孔没有堵,门封也不漏气。

那就是放的东西多,不放东西绝对没冰,呵呵。我的冰箱就是这样,放东西少就没冰,放的多了很快就得除冰。

楼主(2015-01-09):
引用 网友H:
那就是放的东西多,不放东西绝对没冰,呵呵。我的冰箱就是这样,放东西少就没冰,放的多了很快就得除冰。

是啊,不放东西当然没冰,可总得放东西吧?也很多冰箱冷藏室是不会结冰的,也放了很多东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不放东西当然没冰,可总得放东西吧?也很多冰箱冷藏室是不会结冰的,也放了很多东西。

那就简单了,你放个温度计看看,可能是低于0度了,冷藏室是不许低于0度的。

制冷论坛资料:

正常情况,冰箱冷藏室的温度不应低于0℃,冷藏室温度在0到10度间,是不会结冰的.冰箱温控器冬夏调节方法由于夏季和冬季温差较大,为了达到省电和保证食品冷冻质量,就需要在夏天和冬天调一下冰箱的温控器旋钮。温控器旋钮调节方法:冰箱温控旋钮一般有0、1、2、3、4、5、6、7当,数字越大,冷冻室里的温度越低。一般春秋天我们放到3档上,具体要看你的要求,冷冻室能否达到零下18度以下。为了达到食品保鲜和省电的目的,夏天我们可以打到1档或2档,冬天打到4档或5档。有的人可能要问,冬天温度低,反而把温度设置的低(温控器数值大),夏天温度高,反而把温度设置的高(温控器数值小),是不是搞反了呀。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错误认识,认为冬天温度低可以把冰箱温度设置高点,夏天温度高要设置低些。为什么冰箱温控器要这样设置呢?因为,冰箱冷冻室的温度是靠储藏室里的温度控制,看你的温控旋钮就是在储藏室。储藏室里的温度一般在4~8度,到了冬天,室内温度接近这个温度,如果温控器旋钮还在3或者小于3上的话,冰箱压缩机就很少启动了,虽然储藏室里的温度能够满足要求,但冷冻室的温度就不能达到零下18度以下,食物容易变质,严重时食品解冻溶化。到了夏天,温度比较高,如果温控器旋钮还在3或者大于3上的话,冰箱储藏室为了达到温度要求,压缩机频繁启动,虽然冷冻室的温度比零下18度还要低,但却造成电能的浪费,缩短了冰箱的使用寿命,这也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所以正确调节冰箱温度控制器旋钮可以使我们既保鲜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简单了,你放个温度计看看,可能是低于0度了,冷藏室是不许低于0度的。

制冷论坛资料:

曾经用温度计监测过冷藏室温度,没有低于零度的时候,后面蒸发器墙壁部分结冰后甚至只能在十度上下,几乎无法保鲜。
加装风扇后,冷藏室的温度状况就很理想了。

网友(2015-08-12):
冷藏室结冰一般是空气湿度大聊,开门越频繁,冰越厚!还有就是放里面的东西最好用保鲜膜封一下,别让,里面的湿度太大!温控调节也有将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用温度计监测过冷藏室温度,没有低于零度的时候,后面蒸发器墙壁部分结冰后甚至只能在十度上下,几乎 ...

我觉得楼主冰箱还是蒸发器的问题,冷藏室蒸发器管路和内壁贴合面积过小,导致蒸发器散热不良,局部温度过低,低于0度就结冰,结冰之后冷气更难交换,恶性循环。楼主加一个风扇之后,改变的散热环境,冷气能更快释放出来就不会结冰。举个反例子,某个大功率晶体管需要散热片散热,如果散热片面积过小,或者晶体管和散热器接触不好,就会导致晶体管局部温度过高,这时候你加个风扇估计就能解决问题。又比如汽车水箱,如果风扇坏了,热量不及时散发,水就会沸腾。这些都是一个道理。

网友I:
问题是冰箱里面是个潮湿的环境,你的那个风扇耐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题是冰箱里面是个潮湿的环境,你的那个风扇耐用吗

还好,到今天还在正常运转。

网友(2017-04-28):
引用 网友H:
那就是放的东西多,不放东西绝对没冰,呵呵。我的冰箱就是这样,放东西少就没冰,放的多了很快就得除冰。

东西多了,热交换受阻,箱内温度不均衡,最里面温度低于0度就结冰,同时东西多水分蒸发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