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0-100V无自激改装法(超详细)

楼主(2014-11-05):
以前的大大们发起了ATX电源改装热潮,受到很多人仿制,但是自激始终是仿制者难过的坎。
现在分三段0-26V、0-50V和0-100V说明改制方法。
      一、0-26V电源的改制,以长城电源为例,其他电源对照图纸改制也方便。
    1、选能正常开机的电源。
    2、认真对照, 拆除不需要的元件。
    3、改换的几个阻容元件见图。
       A、图上标有2.7K的电阻是分压取样电阻,0-26V的电源用4.7K左右,0-50V的电源用2.7K左右,具体在设定最大电压调试时调整;在0.01电阻前接一个2.7K2W左右的泄放电阻,实物图上没有反应出来;电感用原来3.3V用的那个电感;PFC电感不用,在原接PFC电感处接一只开机保护热敏电阻,原机没有,如果接了PFC电感,电压会有所下降,所以不用。
       B、关于设定最高电压。空载时电压可能会到30V,但这是虚电压,带载后会回到28V以下,如果在180W时电压回落到28V,也不能把28V做为最高设定电压,因为此时开关电源的占空比最大,到了极限,输出的波纹很大,不适宜做为最高设定电压。
      C、怎样来设定最高电压。输出电压与开关频率有一定的关联,如果7500的6脚接22K电阻,振荡频率在52K左右,在输出180W时最高电压只能设在24V,再高输出的波纹会大增。如果6脚接18K电阻,振荡频率在61K左右,最高电压就能设在26V。
     E、关于消除自激。除了按图更改阻容元件外(有的大大说在二只可调电位器要接一个0.1的电容,而我试验下来在调流电位器上肯定不能接,接了以后在恒流时不固定的某一段会出现自激,相当明显一试就知)。为了确保在复杂环境下都能无自激工作,电流取样电阻安装的位置也相当重要,一定要安装在7500的16脚附近才更好。
    4、背面的改装见图二张。
    5、改辅助变压器为风扇供电。
    6、改装好的全图。
    7、电压设定调试。按图改装虽然不会有自激,但第一次开机还是要串一个灯泡开机,如果能正常开机(如原机正常,元件没有装错是不会不开机的),接下来把调流电位器调到中间位(有些菜鸟把电流电位器调到最低,再调电压调不动就说坏了),再遂步调电压电位器到最大看电压能否到26V(50V电源是到50V,100V电源是到100V)如果超过就加大4.7K的分压电阻,如果不到就减小阻值。
    8、电流设定调试。此时灯泡一定要拿下开机,先把电压电位器调在中间位然后开机,再把调流电位器调到最低,看电压是否回落,如果电压慢慢回落基本到0V,说明恒流功能正常。然后接上负载慢慢调电流电位器,此时电压和电流都会上升,直到设定的8A电流(虽然能到9A以上,但在5-10V的低压区,功率管功耗太大不安全)如果调到底电压还没有回到开机时的电压,电流还不到8A的就要减小47K阻值,如果没有调到底就到8A就要增加47K阻值。如果没有1K多圈可调电位器,用10K、20K的都可以,只要在电位器上并接一只1.2K左右的电阻,调最大电流就调这只电阻也可以。(26V电源建议设定电流8A,50V的在6-7A,100V的5A)。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继续上50V电源图

补充内容 (2014-11-6 11:22):

50V电源波形图

网友:
楼主能说明是长城哪种型号电源,以便比葫芦画瓢。

楼主:
明天继续上50V电源图

补充内容 (2014-11-6 11:22):
0-50V电源已发,在28楼,受图片上传限制,又少传了图片。

补充内容 (2014-11-7 10:56):
50V电源波形图在39楼。

楼主:
后天继续100V电源。

补充内容 (2014-11-7 11:15):
100V电源已发,在40楼。

补充内容 (2014-12-2 15:20):
81楼有电压、电流波纹图。

网友:
多谢分享,一直想改。还没动手。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

网友:
唉,本菜连图都没看懂,改就别想了。

网友:
具体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
不错 很详细 我电脑多 几十个 有空在改下

网友:
这个要顶,纯技术贴

网友:
鏂版墜璺?繃锛岀湅鐪嬪?涔

网友:
图文并茂,具体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
长城ATX -300P4-PFC 这个是和楼主的一样 我开始改了 !

网友A:
图上和实际没看懂 第一张图 输出变压器是 2个2个绕组串联(共4个绕组串联,原来的5V 12V是吗) 中间接地  实物图看来看去是2组并连啊 !是不是要把输出变压器重新接成2组串连 还有负极黑线接到哪里 图上正好看不出 望楼主指点

网友:
改了一晚上 改好了 电压可以0-29V调节  就是不能调流啊 调节调流流电位器没用 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A:
可以调流了 NND 原来调流电位器没有接入电路 空焊在板子上 现在就是有自激声音 先去睡觉 睡醒了再来改 我别的没有 ATX 电源几箱子 估计100多个没有 80个有的

网友:
输出变压器没看懂 我没改  还是用的原来的12V 其他空着 是不是和自激有关

网友:
  强人中的强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和实际没看懂 第一张图 输出变压器是 2个2个绕组串联(共4个绕组串联,原来的5V 12V是吗) 中间接地  实物 ...

你到挺快的,已改了,26V电源是不改变压器输出印板接线的,这张图是50V的,因改26V时没有拍照,我再上传50V的电源你就明白了。关于自激请认真对照要改的元件有无差错,如无差错就不会有自激。

网友:
没有差别 有点小自激啊

网友:
调流电位器没有1K 拿得10K     接在1.2K 两端调流    一端接地 一端经过47K接 13 14脚基准5V

网友A:
要是调流电位器和调压电位器同时调大 到底也没有自激声音 要是这时候在往小调流 一路调到最低 有段电压有自激 有段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调流电位器和调压电位器同时调大 到底也没有自激声音 要是这时候在往小调流 一路调到最低 有段电压有自 ...

在空载时有一点噪声是正常的。你看完全部内容后就会理解,因上传图片每天有限制,所以只能分几天传,今天开始上传50V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继续上50V电源图

二、0-50V电源改制。
      50V电源有二种方案,一种是不改接主变压器,采用全桥整流输出;一种是改接主变压器半桥全波整流(但是有些朋友对改接搞不懂),所以在此介绍全桥整流改制的方法。
1、拆除和安装元件同26V电源,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分压电阻、输出电容耐压、加一只共阳高速整流管和改一下印板接线。
2、印板接脚的改造见图。
3、小辫子悬空。
4、机壳接地见图。
5、调试方法同26V电源。

网友B:
我改的可调电脑电源接上电器小电流时发生自激(大约0.6A以下),大电流时听不到自激的声音了(1A以上),是那出了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可调电脑电源接上电器小电流时发生自激(大约0.6A以下),大电流时听不到自激的声音了(1A以上),是 ...

调流电位器上有没有接0.1的电容,如接了就拆下试试,最好有示波器看下波形,才能确定是否是自激,还是变压器谐振。

网友B:
业余爱好没有示波器,调流电位器上并有1U的电容,回去去掉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爱好没有示波器,调流电位器上并有1U的电容,回去去掉试一试。

电位器外壳接地

网友:
厉害啊,这才是真的高手

网友A:
做了点小改动 现在基本没有自激在

网友C:
0--50V 能不能调高点,给48V 电瓶车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点小改动 现在基本没有自激在

26v的好了,是不是要改50V了,真能干,雷厉风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0V 能不能调高点,给48V 电瓶车充电

再高波纹相当大,明天上传一张测试图你看一下,今天已上传限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天继续100V电源。

三、0-100V电源的改制。

1、100V电源与50V电源的区别在于一个分压电阻、输出电容耐压、输出端103电容耐压、整流对管改为400V耐压和主变压器接线改接一下。

2、主变压器改接。

3、功率负载说明。这样的改法在低压区电流是上不去的,所以在30V以下设定电流为5A,具体看图片说明。如在低压区也要大电流就必须用继电器切换输出接线,请看这一帖。(没有资格上传连接,气人)
4、调试同26V电源。

有二张测试波形图上不了,明天再上传。
5、注意事项:A、接地只能是经0.01检流电阻后的负线接地,原来的接地要全部隔离。
                            B、可调电位器接触不良会造成电压波动和噪声。
                            C、在空载时有些噪声是正常的。
                            D、100V电源输出电压越低其效率也越低,发热量会增大,所以在10V以下最好不要超过5A,适当低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0-100V电源的改制。

1、100V电源与50V电源的区别在于一个分压电阻、输出电容耐压、输出端103电容耐 ...

是在28楼图中的0.01检流电阻右侧接地吧。

网友D:
楼主您好!图中显示电流、电压等数据的东东叫什么名字、型号、在哪里可以买到?盼答复,谢谢!

网友E:
努力看,努力学,技术不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28楼图中的0.01检流电阻右侧接地吧。

16脚出来的线就是负极输出,装机时输出负极接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图中显示电流、电压等数据的东东叫什么名字、型号、在哪里可以买到?盼答复,谢谢!

是1602的电压电流表,X宝上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努力看,努力学,技术不会呀

认真对照研究肯定会,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学习了  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要顶,纯技术贴,图文并茂,具体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改得非常好,并且图文并茂,解说详细,感觉超好
就是变压器这里改造最关键也是最麻烦的

网友:
想改个16v给锂电充电都头大了,各位真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改了可调节电流以后能够疯狂玩短路?

网友:
真正的好资料,看来LZ是搞ATX电源设计的

网友C:
共阳肖特基二级管不好买啊,楼主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阳肖特基二级管不好买啊,楼主哪买的

我用的不是肖特基管,是高速管。

网友:
楼主高速管哪买的,有连接吗

网友:
共阳肖特基二级管 可以用2个共阴的代 把1只共阴当半只用 就是当一只二极管用 这样就行了

网友:
注意 板子上的肖特基管 反向漏电有点大 上在高电压上 待机功耗有点大 调反向漏电小的 比如 S12C20 就很好 2040CT 基本漏电很大 用2040做的 空载电压调到28V 功耗就要20W 有点高  12C20的话 才7W左右

网友F:
请教楼主:50V或100v改+—25V或+—50V给OCL功放用可以吗?怎样改呀?还有,如果纹波大加几节小电感大电容滤波可以消除吧?谢谢!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分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50V或100v改+—25V或+—50V给OCL功放用可以吗?怎样改呀?还有,如果纹波大加几节小电感大电容滤 ...

波纹已相当小,仅几毫伏,用于甲类功放完全没有问题,用于乙类功放就是+-电源的稳压同步还不算理想,但也听不出与工频电源有多少差别,一般用用是没有问题。

网友:
很不错改进,很详细。

网友F:
谢谢楼主回复!我正在改,主变也成功拆下,我觉得您的方法是最简单省事的,易于掌握操作,但可能不是较优化的,我还是觉得把主变次级拆下,按原来设计匝比重新绕制可能比较好吧?因为我是准备用于功放的,要求较高,不希望电压幅度有多大,如果只通过大幅度改变占空比来强制输出高电压,就会偏离原来设计最佳工况,效率降低,纹波增大了;另外关于正负电压跟踪问题,以桥式整流中心抽头正负对称输出为例,能不能不从正电源取样而通过对同一绕组进行全波整流作为取样间接控制输出电压?我猜想应该可以吧?盼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回复!我正在改,主变也成功拆下,我觉得您的方法是最简单省事的,易于掌握操作,但可能不是较优化的,我 ...

我想不可以,功率输出部份是全桥整流,以中心抽头接地形成+-电源,而控制取样全桥整流负极接地,这样会造成与中心抽头短路。控制+-电压的途径是绕一只共模电感,也相当简单,但对要求高的朋友来说还不算理想,象我木耳也听不出差别,网上卖的就是这类型。你要求高一点可用双电源接成+-电源供功放用,那电压可以说是纹丝不动。

网友:
这的确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了!

网友:
ATX电源的改造当年也曾经发烧过一段时间,不过最终没有成功还是放弃了。

网友:
觉得还是有点小复杂

网友:
太详细了,不错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帖子对开关电源的认识深入了好多,觉得依葫芦画瓢改制没什么太大的困难,对我这样的菜鸟太实用了,谢谢!还想再问一下,电脑电源的功率管、变压器磁芯、线圈等,为了安全起见都留有必要的安全冗余,按您的办法改后,是否能够达到50V*8A、100V*5A4、500W的功率?安全性还有保障吗?在电磁兼容方面再给些建议吧!

网友F:
对了,肖特基二极管的选用也谈谈吧!我用30V150A肖特基4个组成的全桥用在AC34V,电流2A,压降、发热和普通硅桥居然没什么差别,数字表单测管子压降仅仅0.1V左右,根本体现不出肖特基低压降的优势,是不是反向漏电流太大的原因?耐压选择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网友:
滤波电容40000uf,端电压40V(+—20V)静态电流2A(小甲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帖子对开关电源的认识深入了好多,觉得依葫芦画瓢改制没什么太大的困难,对我这样的菜鸟太实用了 ...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问的,0-100V电源,设定电流0-5A,总功率就是500W。250W额定功率的ATX电源能到500W吗?不可能的。我还做了几台8A的100V电源,设定最大8A电流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低压区的功率,当电压低于30V时电流可达8A,高于30V时就控制总功率,不超过额定功率。最高电流可分三段自动控制,即0-30V、0-8A,60V、4A,100V、2.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了,肖特基二极管的选用也谈谈吧!我用30V150A肖特基4个组成的全桥用在AC34V,电流2A,压降、发热和普通硅 ...

34伏交流电压,用耐压30V150A的肖特基管,用2A电流真是神了。管子的耐压和电流倒一下还可以。在低电流时体现不出肖特基的优势。

网友:
今年过年没有事,改了个电源成功了。
前天没事,看了帖子,又手痒了,找了个带12V液晶输出的长城老电源,打开看了一下,主板上元件基本与楼主的一样,只是推动变压器中包有一个磁环,磁环进出两条线接到了494的16脚边上的A B上,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
A 和B均没有和16脚相连,也没在意,悬空了,就按照楼主的图折了不用的元件,由于没有5K和1K电位器,所以按下面的图接了
接好上电,没有一点啸叫,测输出电压29。x  V,断电调了下两个电位器,上电,电压不变,于是想测一下辅助电源共494那一组的电压,一支表笔刚一接触,突然听到有吱吱的声音响起,2秒左右时间,噼里啪啦一阵响动,心道:完了。赶紧关电一看,管子下边的电阻烧掉一支,插座保险跳了,不知道是不是与那个磁环有关?试机时没串灯泡,用的自制带保险插座,事后测了下板子上的保险,竟然没挂,不知道管子是否挂了,还没弄下来测试。另外想软启动在上图中14脚和4脚间多接了一个10U的电容,4脚接10K电阻到地,是不是这也有影响?

网友:
厉害。不过要改那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输出波形怎么样的,安全么?

完全装好后测试的功率与波纹,探头1:1。电压电流不会突变相当稳定,与原来电源一样安全。

网友:
楼主是牛人,感谢这么详细的分享

网友H:
这么精彩的改装资料一定要珍藏并认真钻研学习,才能为我所用,对得起作者辛辛苦苦的编辑与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精彩的改装资料一定要珍藏并认真钻研学习,才能为我所用,对得起作者辛辛苦苦的编辑与上传!

谢谢你的肯定,如要做成象在81楼图片那样指标的电源,还要优化和改一些线路的。因上传比较麻烦,要受图片大小和数量的限制所以没有上传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楼主示波器特别

网友(2014-12-20):
重新找了个长城电源,按楼主0-26V改装成功,电压在1V左右时有自激,还有用电流限流在0.3-0.4A时有点自激,其他时候基本听不到声音,很不错

网友:
以前试过两个失败了,下次有电源时再用楼主方法试试。顶

网友(2015-01-22):
有只安泰克,改改看

网友:
这个必须顶,正在考虑做个100v左右雕刻机的主轴电源,手头也正好有旧的计算机电源

网友:
很好的 教程  值得学习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不错啊

网友:
介绍的太详细了

网友:
试过小改了一只0--------15单调压的,做充电器还不错,改天也照楼主这贴改个

网友:
菜鸟不明白,但是仍然表示感谢。

网友:
很好的教程,只是自己很菜,心有力不足。

网友(2015-03-26):
引用 楼主:
二、0-50V电源改制。
      50V电源有二种方案,一种是不改接主变压器,采用全桥整流输出;一种是改接主 ...

说实话想上这个项目 需要勇气和条件和实力  要有简单的开始到复杂的最好

网友:
具体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I:
师傅,这个改造后的电源是怎么启动工作的

网友J:
想问下。0-100V电流能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师傅,这个改造后的电源是怎么启动工作的

上电就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问下。0-100V电流能有多少!

请看81楼,有电压电流测试图。

网友:
看得眼花缭乱,不懂!很感性趣,可惜不懂

网友:
哇!这电源改得太精巧了!

网友:
收藏了,很好的资料,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不用买二手可调电源了。

网友:
很想改可惜自己就是看不懂图

网友:
好技术贴,先顶在学习

网友:
前天找到一个,收藏以后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  非常详细的教程

网友:
手上有多余的电源,但不敢动!楼主很牛!

网友:
我改的电源也有时有自激,有时间再折腾。

网友(2015-12-27):
密密麻麻一大片

网友K:
我改过一个,调压正常,改调流时管子放炮,结束改造。

网友L:
原来改起来也挺危险的

网友M:
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明玮的60瓦的开关电源,我用它给四个42的步进电机和电机驱动器供电,在给开关电源通电后出现开关电源的绿灯闪的现象,电机驱动器的灯也随着闪,并且不能工作,开关电源内也有卡卡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当把步进电机都从驱动器上拔下来然后再插上就能正常用了,电源也不响了,灯也不闪了,我只是同时让两个电机一块转过,好像有次因程序错误三个电机一块转又出现这种现象了,现在想请问师傅这种现象是开关电源功率不够呀还是有毛病呀?请师傅指点迷津,谢谢你!因为看到师傅的好几个改电源的帖子特来求问,另外预祝师傅大赛成功得奖。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明玮的60瓦的开关电源,我用它给四个42的步进电机和电机驱动器供电,在给开 ...

是电源过流保护了,电源正常,因电机的起动电流大,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原来改起来也挺危险的

在原机上改确实不安全,一是线太乱,容易自激,二是基板是纸质的容易虚焊,出现故障,最好还是新制一块板,安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改过一个,调压正常,改调流时管子放炮,结束改造。

电源自激了,这是改电源失败的关键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源过流保护了,电源正常,因电机的起动电流大,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

谢谢师傅,那我换个大功率的。

网友N:
强很详细 我电脑多 几十个 有空在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强很详细 我电脑多 几十个 有空在改下

要用ATX电源做可调电源参考这一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8942-4-1.html

网友:
谢谢分享,改天弄一个来试试

网友N:
引用 楼主:
要用ATX电源做可调电源参考这一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8942-4-1.html

我去看看不够详细

网友:
好帖,必须顶。但是个人感觉有点复杂,没有一定功底的只怕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去看看不够详细

再去看看74楼和76楼,有补充内容。

网友(2016-04-08):
太强大了额

网友:
顶一下,楼主水平太高了。

网友(2016-06-05):
非常详细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2018-03-26):
学习一下,虽然还没有看懂

网友:
收藏,非常赞楼主的动手能力和写作能力。超极本

网友: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2018-04-25):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流了 NND 原来调流电位器没有接入电路 空焊在板子上 现在就是有自激声音 先去睡觉 睡醒了再来改 我别 ...

睡醒了后,就一鼓作气把剩下的80个全改了!

网友(2018-09-04):
自激的叫声和振谐的叫声有什么区别

网友:
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一定要学习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