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速表问题求教

楼主(2014-11-05):
我一奇瑞旗云老车,车速表不动了,请都高人该项怎么检查解决? 不久前才出现的现象,一开始时好时坏,现在完全不动了。

网友A:
看看车速表是机械传动的还是电子的?   如果是机械的换传动轴保准药到病除, 如果是电子车速表,检查车速传感器屁股上的塑料插头是不是老化断裂,如果是把损坏的塑料件完整套回去,插上插座连接线,用尼龙扎带固定好,啥都不换就修好了   电子车速表这个问题修好过几个, 四儿子那边都说换总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车速表是机械传动的还是电子的?   如果是机械的换传动轴保准药到病除, 如果是电子车速表,检查车速传 ...

四儿子? 好深奥,一般人还不好理解

楼主:
理解,四儿子就是那个4什么S吧?谢谢2楼指点。先试试吧。应该是电子的。传感器是在变速箱输出轴那儿么?

网友:
现在的车一般是电子的,在动机变速箱附近有个感应头,圆的,不知有没插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儿子? 好深奥,一般人还不好理解

四儿子=4S店  开车只要去4S没有放点血是回不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儿子=4S店  开车只要去4S没有放点血是回不来的,

是呀,一般保内4S,保外就自己看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呀,一般保内4S,保外就自己看了。呵呵

没到保我就脱离4儿子了

网友:
不要忽略表内部可能有f/v转换器,是否有问题。

楼主:
请教育如何判断有没有f/v转换器? 怎么判断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育如何判断有没有f/v转换器? 怎么判断是否有问题?

如果传感器与线路没问题,很有可能就是F/V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育如何判断有没有f/v转换器? 怎么判断是否有问题?

没修过,提个建议仅供参考:顺着车速表的尾线往下找,是电线的话用表头替换法或用万用表测一下,是钢丝更好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到保我就脱离4儿子了

这有点风险,呵呵

网友:
4儿子不学好啊,估计是变速箱那头掉了,上次做保被人做手脚虚插着呢,所以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点风险,呵呵

用了几台车  至今没发现有什么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