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使用6N16B和6P30B电子管制作的微型胆功放

楼主(2014-11-05):
一直以来一直对微型电子管喜爱有加,加上身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实在不适宜在家百分像300B那样的巨无霸功放,所以半年前就有了使用国产微型电子管制作一台胆机的想法。从电路设计到外形构思,最后到动手实施,几个月过去了,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正好赶上第六届diy大赛,本人也认真发个帖子,将制作经验与大家分享,期望给大家以启发,也算是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了。

下面从头开始详细介绍:

1、用管选择
手上有不少微型电子管,包括6J1B、6C7B、6N16B、6N21B、6P30B、6P31B。那么功率管只有选6P30B和6P31B了,看参数发现两管参数几乎一样,手里6P30B多一些,就选6P30B了。前级管的选择比较纠结,由于6P30B阳极电压只有120V,较低阳极电压的前级管只有6J1B和6N16B了,考虑一致性和功耗,最终选择了双三极管6N16B,该管放大倍数不如6J1B,不能完全推好10V栅负压的6P30B,但也能推个七成没问题。

下面是两只管子的基本参数和曲线:

2、电路设计
电路很简单,基本上是把别人的6P1电路结构拿过来,需要做的是更改所有元件参数。本着尽量利用手头材料的原则,高压电源直接选用110V隔离变压器,全桥整流后约130V,使用IRF840场效应管和稳压二极管组成简单的稳压电路,稳压输出105V高压。至于放大电路,6N16B取-1V栅负压,电流取4am,6P30B取-10V栅负压,电流取30am。为了弥补6N16B放大系数低的缺点,前后级的阴极电阻均并联100uf电解电容,目的是取消本级负反馈,提高一些增益,同时增加了大环负反馈,适当降低一些失真。

下图是最终调试完成后绘制的电路:

3、电源牛和输出牛
前面说了,电源牛直接使用110V隔离变压器,好处是价格便宜,本人手头正好有一只10W的110V隔离变压器,功率略显不足,没别的选择只能拿来先用。灯丝变压器也是利用手头仅有的一只10W功率的9V电源变压器,拆掉次级绕组,重新绕出3.15V-0-3.15V次级电压。输出牛虽然可以使用12V电源变压器改顺插来用,但是输出牛是影响音质的关键部分,不想凑合,所以决定自行绕制。6P30B的初级阻抗去2.5-3.5K较合适,绕制参数使用坛友编制的EXCEL表格计算得到,由于之前没有输出牛制作经验,所以参数选择尽量往利于制作上靠,经过简单计算,输出牛参数取值如下:
2.5K:8;
EI42铁芯舌宽13,叠厚16;
3夹2,极间垫纸,初级0.13线2250匝,次级0.42线138匝两层并联,98匝处引4欧抽头。

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尺寸更大的EI48铁芯,我选EI42铁芯是为了利用之前收藏的拆军机小牛,该牛是0.35厚F片斜舌,应该是金沙片,浸蜡处理。

微波炉加热后轻易拆解,但上面的蜡需要一片一片的清理,这项工作费了整整2个下午加晚上。然后是制作骨架,纯手工制作真是费工夫。

没有绕线机,绕线也只能手工来搞,绕线还算顺利,细心加耐心,基本一周时间搞定。浸漆并用吸尘器尝试着尽量抽真空排气,后面又自然风干了一段时间。

用火咖罐子制作了两只小牛罩,用来灌封输出牛,灌封用的是之前宜家购买的杯装香味蜡烛,用了大半杯。

5、电路实验
6N16B之前用的较多,无需实验,于是抽空搭了一个6P30B实验电路,目的是验证设计参数无误。

4、PCB设计和制作
根据电路图在傻瓜layout软件上设计了PCB,然后用透明纸对着屏幕描下来,再反绘在覆铜板上。

用环保蚀刻剂蚀刻出电路板,然后是钻孔和镀锡。

5、焊机和总装
机箱选用的是铝型材成品机箱,尺寸是11*20cm。将原件都焊好,根据PCB安装孔和牛的尺寸在机箱上开孔,用的是手电钻,为了保证精度,先用小钻头开孔,如有偏差可以根据偏差方向开成扁孔,然后再用合适尺寸钻头完成开孔。由于机箱小,背面容不下4欧输出端子,因此在机箱上加装了一只钮子双联开关,方便4欧和8欧之间切换,这样也省了2只8块钱的水晶插座钱。

6、测试和调整
所有连线均连接好后,在输出端子连接4-8欧电阻,检查一遍没有问题就可以通电了。先看灯丝是否正常,然后测量高压是否是设计值,测量各个管子的阳极电压和阴极电压是否是接近设计值,左右声道管子的数值是否一致。一切数据无误后,可以连接音箱试音,我在连接音箱后发现有很大的自激声,立马关机,首先想到的是输出牛接线错误,然后是管子本身自激,但是经过测试这两个问题均被排除,那么有可能是电源问题。断开稳压电路,将电源整流滤波后电压直接给放大电路供电,自激声消失,因此确认是稳压电源自激,分析有可能是布线过近造成的干扰,尝试着在场管的G极和S极并联了0.01uf高压CBB,自激声就彻底消失了,因此可以看到前面电路图中有这个电容。

7、试音
一切问题得以解决后,放心的连接了我的FE126背负式号角落地箱,一开声,这小东西竟然推得非常惊艳,虽然有6N16B推不满6P30B问题,但声音开到10点位置已经足够,开到最大更是惊天动地,这6N16B不容小嘘,把6P30推个七成还是有的,1W输出没有问题,已经完胜6N1小单端了。

8、总结
经过近4个月的制作(期间因感染细菌性肺炎住院14天,又老实修养了一段时间),本制作终于算大功告成,并且效果超出了预期。采用微型管的优点一是体积小巧,适合桌面音响使用;二是6P30B输出阻抗低,输出功率大,因此输出牛相比6N1,6J9等高阻牛要容易制作,也容易出好声。该电路经过变通可以有多种玩法,可以把6P30B直接换成6P31B,前级管也可以换成6J1B,等等。

最后放几张靓照

楼主:
6N16B和6P30B微型胆功放已全部完成,放电路图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下面链接:
http://crystalradio.cn/forum.php ... p;extra=#pid9973660

网友A:
我第一顶!
前级管阴极应该习惯性的多画了旁路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顶!
前级管阴极应该习惯性的多画了旁路电容吧。

谢谢帮顶,这个是后来加上的,尽量增加本级增益,有意而为之,但不知效果有多大

网友:
不错,手上正好有两只6p31pq,有空也玩玩。谢谢分享!

网友:
制作过程清晰明了!难得的DiY作品。顶!顶!顶!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管子更适合做耳放之类的小功率放大器,做推箱子的明显不如6P1实在。还有就是如果第一级的阴极加了旁路电容,整机就没有交流负反馈了。

网友B:
愚见:6N16B的屏极电阻可以增加到30k左右,电流1.5~2mA即可。若屏极使用恒流源负载,可进一步提高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愚见:6N16B的屏极电阻可以增加到30k左右,电流1.5~2mA即可。若屏极使用恒流源负载,可进一步提高增益。

多谢您的指点,待后面慢慢改进

楼主:
有一些错别字没有检查出来,请各位见谅

网友:
做得真好,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的电源牛里面能放得下吗?

网友:
窃以为,末级功放的阳极电压可以再提升几十伏,输出功率会大些。另外,出于稳定考虑,电压放大级的阳极供电应有退耦。

楼主:
聆听之余拍了几张胆管的靓照

网友:
真漂亮,做得真好

网友:
牛罩设计挺巧妙

网友:
做的漂亮 赞一个

我也有几个微型的电子管 一直没有想好怎么玩呢  感谢楼主指点了

推荐这个参赛 投一票

网友C:
单端输出牛,我没有看到气隙呢,虽然功率小也会磁饱和啦。这个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端输出牛,我没有看到气隙呢,虽然功率小也会磁饱和啦。这个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

气隙是加了的,只是斜舌麻烦些,三个接触面都得垫纸

楼主(2014-12-05):
应坛友要求,发张管输出牛的灌封图,先灌蜡后用树脂胶封口

网友:
做的很好,漂亮,谢谢分享!

网友D:
佩服LZ...精湛的手艺! 我想拿它来做耳放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LZ...精湛的手艺! 我想拿它来做耳放应该不错。

这个管子是非常适合制作耳放的,多年前已有前辈制作过阴极输出耳放,我不怎么玩耳机,所以制作了功放

网友:
楼主好手工,不过感觉管子比较 偏门

网友:
楼主美丽顶楼了

网友E:
单声道吗?

网友:
小巧精美好喜欢!

网友F:
帮顶做的非常漂亮。楼主在上海,方便的话想多向您请教制作胆机。谢谢先。

网友:
两个特色牛罩不错!

网友G:
牛的温度上来以后,会不会将灌装的腊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声道吗?

你好,是立体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顶做的非常漂亮。楼主在上海,方便的话想多向您请教制作胆机。谢谢先。

有个上海坛友qq群,可以搜索一下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的温度上来以后,会不会将灌装的腊融化?

温度不高,也就40来度,蜡可能会软化,而且有树脂密封,完全不用担心

网友:
应该灌装一些高温腊,这样就免得担心溢出!

网友:
做的真不错,我的小管睡了好多年觉了

网友H(2015-02-01):
输出牛是金砂片?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牛是金砂片?厉害!

0.35厚,应该是金沙片

网友I:
电源牛罩很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牛罩很特别

那个是输出牛嘿嘿

网友(2015-10-15):
把输出牛的次级多几个输出,用来做耳放很不错,

网友:
很漂亮,看着就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