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接 3DQ 令 FM 无源收音机声量大增

楼主(2014-11-06):
今天又用了3mm特氟龙屏蔽线 重装了hhyy99 老师的3DQ FM矿机.
由于我是用多孔插坐来接3DQ 的, 可很容易把3DQ 換成二极管来比较不同元件的效果.

偶然发现把3DQ 的四脚反转了 (S<>D 对掉, G1<>G2对掉), 竟然令音响大增一部, 音质也好了, 比正接3DQ 还好. 这测试是在无源下进行的 (不加3V电源).

加3V电源时,反接了的3DQ 无再生效果.

我用 此方法 测试了25 毫米直径的小环FM线圈, 也测试了110 毫米直径用12亳米铜管做的大环FM线圈.
这两部机把3DQ 反接了之后都有明显的音量增加.
音量由高至低: 3DQ 反接, 3DQ 正常接, 1ss86/1ss106.

上了两个线路图, 一个3DQ 正常接  另一个 3DQ 反接.

请大家乜试一试.

祝你成功.

补充内容 (2014-11-14 21:50):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2MDgwMDg0.html

楼主:
终于完成了所有组合的测试.
杀望用此研究结果做一部 反转 3DQ  FM 有源 无源  收音机 參赛, 让更多人知道这种矿机的最新发展.
相信同样实验 在中波, 短波 矿机中也可以试试的.

总结经验:
无源时因增益控制怎接也一样, 简化线路, 把G1 或 G2 接地, 不用加电阻或电感.
有源时, 把G1 或 G2 空接才有再生作用.

找到了幾个效果较好的组合, 依效果最好之排序

3DQ  FM 收音机 (L2串DS) : 无源响,灵敏度佳, 有源再生超响, 音量大,音质好比美市售FM手提收音机,可推舌簧啦叭
3DQ  FM 收音机 (DS互换) : 无源响度同上, 有源再生次响,可推舌簧啦叭
3DQ  FM 收音机 (DS互换G1G2互换) :无源响度同上, 有源再生大声,但不可推舌簧啦叭
通常接法 3DQ  FM 收音机: 无源响度小一半,要加电阻或电感到G2, 有源再生同上。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
说说 3DQ 通常接法 和反接 在FM无源收音机上的主要分别:

无源时的音量:  反接 3DQ 比 通常接法 3DQ 大一倍
无源时 L2 (S 极线圈)绕线方向 :  反接3DQ 时顺绕或反绕也响.  通常接法 3DQ 时反绕才响
无源时 控制增益的闸的接法: 反接3DQ时把控制增益的闸空置或接地或与另一闸並联或接1.2M+2uH, 或接2M 音量都一样 通常接法 3DQ 时,  把控制增益的闸接1.2M+2uH时最响, 空置不响, 但把手放近线圈时会响且音量大.

有源再生时的音量:  反接 3DQ 比 通常接法 3DQ 小 一倍, 也较难调可变电阻到再生臨界点令再生起动.
有源再生时 L2 (S 极线圈)绕线方向 :  不论反接或通常接法 3DQ 时 都要顺绕才有再生作用.
有源再生时, 不论反接或通常接法 3DQ,  把控制增益的闸要 空置音量才最大. 把控制增益的闸接1.2M+2uH时音量倍减.

网友:
好!新发现!

网友A:
很好的试验。
双栅场效应管的应用,可以将G1作为增益控制端,也可以将G2做为增益控制端。在高频或中频电路中通常用G2做为增益控制端。

网友B:
反接3DQ时把L2短路看矿机还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试验。
双栅场效应管的应用,可以将G1作为增益控制端,也可以将G2做为增益控制端。在高频或中频电路 ...

谢老师解惑。学习了。但是当我撥动增益控制的选择制时,接2uH电感,还是接1M可变电阻,还是空置,對输出效果毫无影响。但是D和S对換了也能响,像是3dq 不是工作在FET的狀态,可能只是在二极管狀态。有空时我试试把源极线圈断开便可证明是否是工作在二极管狀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3DQ时把L2短路看矿机还响吗?

谢谢你的好提议。今晚要试试。

网友:
实验很好。

网友A:
想做个楼主的试验,查了一下以前做的机器,3DQ接法居然与楼主所述完全相同。也许是当初糊涂,结果歪打正着。

按通用接法试机,G1接谐振线圈,G2接电阻电感,S接1匝,D接耳机,音量果然没上一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个楼主的试验,查了一下以前做的机器,3DQ接法居然与楼主所述完全相同。也许是当初糊涂,结果歪打正着。 ...

谢谢版主花时间验证了我的发现. 很多发明都是从错误中產生的.
顺便问句. 当版主把3DQ 改回用通常接法时, 那源极线圈仍是顺绕才响吗?

下一部要找出理论去解释为何这样反接3DQ 会较大声.
小张理论根底欠奉, 恐怕不能勝任. 要麻烦各位老师了.

楼主:
记得梁老师先前发明了一个3DQ 再生FM 矿机线路. 和我错误反接的3DQ 线路有些相似. 都是从S 源极输出至耳机的. 但调谐天线是接 D 漏极, 与我的接栅极G2 不同.
请各位老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3DQ时把L2短路看矿机还响吗?

刚测试了. 反接3DQ时把L2短路, 矿机还响, 且对音量沒影响.
这证明反接了的3DQ 其实是充当了一个二极管吗?
大声了是因为3DQ 的导通电压远低于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试了. 反接3DQ时把L2短路, 矿机还响, 且对音量沒影响.
这证明反接了的3DQ 其实是充当了一个二极管吗 ...

请楼主继续做试验,将1M电阻和2uH电感短路,将天线线圈短路,

网友:
祝张兄有一新发现!

楼主:
又测试了断开了L2(源极线圈), 顿时不响, 要接上L2, 或把L2 短路了才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测试了断开了L2(源极线圈), 顿时不响, 要接上L2, 或把L2 短路了才响.

我认为在高频电路里一段短线就可看做一个电感线圈了;我认为3dq就是一个由电压控制的高速开关,控制D S间的导通大小和关闭;

网友:
谢谢 hhyy99 老师 加分!!!

网友:
做一个简单的试验可以证明S线圈作用,将一节电池替代S线圈,正负极性任意,调整电位器使音量最大。
此电路没有加入再生,如要再生需加一个正反馈线圈。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
上了用的线路图和矿机, 方便解说.

1. L2 正常一圈反绕 (相对于L1)  - 响, 音量最大
2. L2 正常一圈顺绕 (相对于L1)  - 响, 但音量减半
3. L2 和地端短路 - 响, 但音量比2. 还低.
4. L2 断开 - 不响

a) G1 經経1.2M+2uH接地 - 响, 音量大
b) G1 經経1.2M+1M VR接地 - 响, 音量和 (a) 没分别
c) G1 直接接地 - 响, 音量和 (a) 没分别
d) G1 空置- 响, 音量和 (a) 没分别

i) 天线线圈L3,  拉直 不绕圈 - 响 - 音量好像比ii) 和 iii) 大一点, 但不太明显.
ii) 天线线圈L3,   顺绕1圈, - 响- - 音量和 (iii) 差不多.
iii) 天线线圈L3,  反绕1圈 - 响 - 音量和 (ii) 差不多.

终合以上各项, 音量最大 是

L2 正常一圈反绕 (相对于L1), 音量最大
G1 像对音量没影响.
天线线圈L3,  拉直 不绕圈 最响, 但不太明显.

因L2 確实起了作用, 推翻了之前的3DQ反接了是工作于二极管的狀态的说法.

网友A: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栅极驱动不需要电流,输入阻抗高,噪音低,导通电阻小等特点。
双栅场管等效电路

双栅场效应管具有反向自动增益特性,即随着控制电压VG2的上升其增益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栅极驱动不需要电流,输入阻抗高,噪音低,导通电阻小等特点。
双栅场管等效电路 ...

谢谢.
那样说 D 和 S 互换 电流一样可以流进耳机, 没有正负极限制, 可双向流通, 没有S 是输入端, D是 输出端之概念.反过来也成.

只靠 G1/G2 控制留过耳机的电压大小, 跟着FM 调谐收到电台的讯号幅度的起伏改变输进耳机的电压,发出声音.

问题是为何 1) 反接时音量大了, 是因为反接后 用S 接耳机时 阻矿更匹配吗?  2) G1 像跟控制增益设有关係, 怎样接地, 空置, 接电阻或电感, 音量也没变化.

矿机充满变化. 值得硏究下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样说 D 和 S 互换 电流一样可以流进耳机, 没有正负极限制, 可双向流通, 没有S 是输入端, D是  ...

DS互换麦老师在团购110800时巳说过声音大,我也试过但在中波强台时失真,FM信号相对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互换麦老师在团购110800时巳说过声音大,我也试过但在中波强台时失真,FM信号相对弱些。

谢谢梁老师。
今早又重新测试了有源再生。加了3V电到反接的3DQ后,把L2改成顺绕,有再生作用,音量大增,音质和正接3DQ时一样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梁老师。
今早又重新测试了有源再生。加了3V电到反接的3DQ后,把L2改成顺绕,有再生作用,音量大增, ...

网友C:
刚オ试了一下中波DS互换,电流大了1/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オ试了一下中波DS互换,电流大了1/20。

谢谢老师。你对子于DS互換,g1 g2 互換后在FM机中,G1像于控制增益沒有关係有何看法,接地,空接,接电阻串电感的输出效果都一样,今天也试试把G1 G2並到一起会如何。

网友A:
大家都在忙着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在忙着做试验。

我也想立即去做试验。无耐正在上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你对子于DS互換,g1 g2 互換后在FM机中,G1像于控制增益沒有关係有何看法,接地,空接,接电 ...

G1G2我一直并用,分开好似没有很大的飞跃,而且增加线路的麻烦,3DQ工作在有源时非常好,40μV20μA便有再生,很适合很多能源包括自由能,值得玩。

网友:
有益的实验!

网友:
进来学习,顺便做个记号。

网友B:
L5、L6扼流圈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5、L6扼流圈是啥样的?

L5、L6扼流圈  的用处是阻止高频通过,和旁路电容33Pf , 100pf 的作用是提供通道给高频返回高频回路,这样可令效率更好,最重要是減低人体靠近耳机线时对FM矿机的影响,例如走台,失真等。

网友B:
俺是问扼流圈是怎样的结构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

无源 测试

1. L2 正常一圈反绕 (相对于L1)  - 响, 音量最大
2. L2 正常一圈顺绕 (相对于L1)  - 响, 但音量减半
3. L2 和地端短路 - 响, 但音量比2. 还低.
4. L2 断开 - 不响

a) G1 經経1.2M+2uH接地 - 响, 音量大
b) G1 經経1.2M+1M VR接地 - 响, 音量和 (a) 没分别
c) G1 直接接地 - 响, 音量和 (a) 没分别
d) G1 空置- 响, 音量和 (a) 没分别, 但当人手接近线圈时有电流声
e) G1 和G2 短路 , 音量和 (a) 没分别, 但当人手接近线圈时有电流声

i) 天线线圈L3,  拉直 不绕圈 - 响 - 音量好像比ii) 和 iii) 大一点, 但不太明显.
ii) 天线线圈L3,   顺绕1圈, - 响- - 音量和 (iii) 差不多.
iii) 天线线圈L3,  反绕1圈 - 响 - 音量和 (ii) 差不多.

终合以上各项, 无源反接3DQ 音量最大 是

L2 正常一圈反绕 (相对于L1), 音量最大
G1 像对音量没影响.
天线线圈L3,  拉直 不绕圈 最响, 但不太明显.

有源再生 测试 - 在耳机和矿机输出间串入3V电池

1. L2 正常一圈反绕 (相对于L1)  - 不响
2. L2 正常一圈顺绕 (相对于L1)  - 响,有再生作用
3. L2 和地端短路 - 不响
4. L2 断开 - 不响

a) G1 經経1.2M+2uH接地 - 响, 音量中
b) G1 經経1.2M+1M VR接地 - 响, 音量中 和 (a) 没分别
c) G1 直接接地 - 响, 音量音量中 和 (a) 没分别
d) G1 空置- 响, 音量大, 再生作用较明显, 但较正常接法的3DQ 的再生音量低.
e) G1 和G2 短路 , 音量大, 年再生作用较明显 较 (d) 音量小一半 , 但较正常接法的3DQ 的再生音量低.

i) 天线线圈L3,  拉直 不绕圈 - 响 - 音量好像比ii) 和 iii) 大一点, 但不太明显.
ii) 天线线圈L3,   顺绕1圈, - 响- - 音量和 (iii) 差不多.
iii) 天线线圈L3,  反绕1圈 - 响 - 音量和 (ii) 差不多.

终合以上各项, 有源反接3DQ 音量最大 是

L2 正常一圈顺绕 (相对于L1), 音量最大
G1 空置 - 响, 音量大, 年再生作用较明显, 但较正常接法的3DQ 的再生音量低.
天线线圈L3,  拉直 不绕圈 最响, 但不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是问扼流圈是怎样的结构

L5, L6  用 1.5M 1W电阻作骨架,0.07漆包线乱绕100匝.

网友:
好实验,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
说说 3DQ 通常接法 和反接 在FM无源收音机上的主要分别:

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

谢谢版主加分。今天再测试另外一些組合。

网友B:
反接时把l5、l6短路试试还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时把l5、l6短路试试还响吗。

你好. L5 和 L6 对接收无关係 的, 它是用作减少人体接近耳机线时引起走台..
把它们短路或完全不用也响的, 只是会不稳定, 可能频频走台, 你的身体位置一动, 台就会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

又有新究破了.

发现 只互换3DQ 的D和S, 不互换G2和G1, 有源再生效果好多了,  和先前的一样 L2 顺绕才能再生. 把 G1 接电阻 或电阻+电感 只有放大作用, 音量增大数倍, 把先前听不见的弱台也听清楚了. 音质好也稳定.  但再生作用不強.  把 G1 空接时, 再生作用超, 比先前试过的组合要强多了.音量数十倍增了, 能直接推动舌簧啦叭 (不用T725), 音质好, 但不太稳定, 调强台容易, 调弱台难及窄.  移动耳机线会走台. 配合T725 用会好些.

无源效果和 原先 互换3DQ 的D和S, 互换3DQ的 G2和G1 相若. L2 顺绕/反绕也响, 音量相若

另外 只互换3DQ 的G2和G1, 不互换D和S, 无源效果比1ss106 还差, 蚊声, 有源再生也没有, 见议不要使用
这样说好像十分难明白.
遲些上个电路图.

只剩下一个接法 要试. 就是把L2 串在耳机和 3DQ -D 之间, 3DQ-S 接地. 不知会否响.
这是在 爱鼓捣无线电老师 的  便携式中短波大环场管检波矿石收音机 中首次看见这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时把l5、l6短路试试还响吗。

你好.刚试过.
反接时把L5、L6短路 一样响. 只是音质和音量明显低了. 多了雨絲声, 收到台但失真多了.

还是用上 L5、L6 好.

网友B:
我怀疑反接D、S后L5、L6替代了L2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反接D、S后L5、L6替代了L2的作用

谢谢你的意见. 音量减少了不多,主要是音质差了很多.
因L5, L6 用线幼 0.1mm 以下, 又运离L1 的电磁轴心, 更不与之平行, L5 L6能 从L1 及天线中 所偶合或感应到的电能非常有限,不足以取代L2 的作用 来推动耳机发声.

刚刚也试了把L2 不接地, 而把L2 串联到D, S, 耳机 (通过 L5, L6) 的回路上. 这样也响, 且音量和反接时一样大.

经过这幾天的测试, 我看L2 不论是接到地端和 S 之间 (通常接法),  或是接到地端和 D 之间 (反接) 而串联到D, S, 耳机 (通过 L5, L6) 的回路上, 都会响.

因为 只要 L2, S, D, 和 耳机 (通过 L5, L6) 在同一个回路上, 就会响.  也可以用一个电池取代 L2.

我想 L2 从L1 及天线中 所偶合或感应到一个足夠强的电能. 这个电能 令电流从 D 流到 S (或双反方向), 但 这通道的电压 由 G1/G2 控制.  G1 或 G2 由 L1/C1 的调谐回路所调到的电台讯号所控制. 所以耳机能发出电台的广播.

3DQ 是一个十分精彩的元件.  用在无源矿机上的接法多变, 已知有效的接法已有数个. 更多的接法有待各位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