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2014-11-06):
一辆骏捷车,估计是电源未完全关闭,导致电瓶乏电,连车门都无法通过遥控开启。通过并车算是可以启动了,但问题来了,看着仪表盘上除了油表还算正常外,其他表针全线飘红:水温表超出100、车速在140以上、转速表在3000转以上。经过几次熄火、启动的操作,这些表都略有恢复,但扔显示不正常。也能正常行驶。也不像再折腾了。熄火、收工。过了几天,再次启动、熄火、再启动。OK啦,所有表都正常归零了。
分析了一下,汽车打到ACC时,除油表外,其他的表要先自动复位一次,然后按照实际的测量值显示。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A:
应该是电瓶亏电刚着车没充足电压过低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瓶亏电刚着车没充足电压过低的原因

嗯,故障原因应该是这样。
电压过低,导致电路功能异常,驱动各种表全线飘红,同时带动车机启动,增加了耗电速度,最终无力回天,各种表无法归零。

网友:
很好理解的,就是电源不稳定造成仪表不正常,断电复位即可

网友:
断电复位,充满电瓶!

网友:
楼上几位正解!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B:
处理这个问题很简单。拆掉电瓶负极再接上就好了,也就是让电脑复位。不需要那样反复启动、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这个问题很简单。拆掉电瓶负极再接上就好了,也就是让电脑复位。不需要那样反复启动、熄火。

等有机会了可以再试试。按照表的异常现象,感觉即使拆掉负极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毕竟熄火关闭电源的效果和拆掉负极的效果非常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瓶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电瓶自身的问题可以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