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12V,29A开关电源 为何修改分压电阻,电压不能升高,可以调低?

楼主(2014-11-06):
弱弱的问一下:12V,29A开关电源 为何修改分压电阻,电压不能升高,可以调低?

如图,按论坛方法改TL494,一脚分压2.2K为500欧,结果电压最多提升到13.2V不能再高了,可以调低,不能升高,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看494的VCC是否正常,将输出调到最大,看1、2脚是否为2.5V,可能半桥的两个开关管已达到最大导通时间,需要增加次级圈数。

网友:
最高输出电压了,加绕次级线圈,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了,看一下驱动脉冲

网友:
将R31换成33K试试。

网友:
正在对494学习的飘过

网友:
你动动,r29-30-31-37就会有惊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494的VCC是否正常,将输出调到最大,看1、2脚是否为2.5V,可能半桥的两个开关管已达到最大导通时间,需要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494的VCC是否正常,将输出调到最大,看1、2脚是否为2.5V,可能半桥的两个开关管已达到最大导通时间,需要 ...

增加次级圈数是对的,已经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