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式倒相电路】

楼主(2014-11-06):
    在一国外网站看到这个电路,用6DJ8作了一番仿真测试,感觉还不错!下面是仿真测试图,可供初烧友在制作推挽电路时作参考。

    我们最关心的是倒相电路的平衡,本电路可不须调整也能够获得较好的水平,烧友们要求高则可通过稍微调整下电阻R4(见图1)来获得最佳平衡。

    在作调整时最好有示波器配合,若没有示波器可在输入端通过市电降压后用电位器给入0.3V~0.5V的信号,然后加大输出电容的容量(仅在测量时),用高阻万用表测AC电压尽量相等也可。

    此法虽属下策,却因两臂输出幅频特性相同而也可调试出较好的效果来。

    最后说明一下,因为仿真工具给出的B+电压是绝无纹波等干扰的理想电压源,而实际制作的电压质量无法相比的,因此在制作时应特别注意供电电压质量问题。

1、电路原理图:

2、两臂输出波形截图:

3、输出及失真数据:(输入信号值为1Vpp时)

4、电路的幅频特性及相频特性试验截图:
(可见到在20KHz以下几乎平直)

网友:
看参数和曲线还不错
等有空了做个试验一哈

网友:
这个图纸我喜欢。谢谢!

网友:
老M前辈,这个电路好像有点复杂了。

网友:
这个不是分压倒相,只不过由于R4和R5使V2的放大倍数为-1。起倒相作用。

网友:
这电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A:
一半波比另一半波多经过一级放大,想想心里就不舒服,不能说是个理想的电路。
要说胆机倒相,变压器理想但频响难以达标,屏阴倒相阻抗相差太大,还要数长尾式的比较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半波比另一半波多经过一级放大,想想心里就不舒服,不能说是个理想的电路。
要说胆机倒相,变压器理想但 ...

深有同感啊。最好是加个恒流源,尾巴尽可能长,倒向几近完美。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有同感啊。最好是加个恒流源,尾巴尽可能长,倒向几近完美。

我的el34pp就是用的长尾倒相加恒流源,效果还不错。
ecf82+6n6+el34,ecf82三极管部分电压放大,6n6倒相,ecf82五极管部分作长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