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第一台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4-11-06):
使用一些旧元件拼凑了一台矿石收音机,
单联是双联改制的,线圈使用1毫米漆包线在直径80毫米的绝缘筒上
绕60圈,中间抽头。

线路图是图中甲图

使用15米的室外天线,一端固定在树上,一端连在三楼窗外,
地线直接接在暖气片上。
能够接收三四个台,声音还可以。因为是单回路选择性不好,有串台
,该机对耳机要求很低,使用手机耳机就可以收听,使用话筒咪头
效果最好。

网友A:
请问楼主:您的这台矿机参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您的这台矿机参赛吗?

回版主这台矿机参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版主这台矿机参赛

好的! 您的电路图不清楚,而且有3个图也不知是那个电路,请务必将清楚的电路图传上来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您的电路图不清楚,而且有3个图也不知是那个电路,请帖张清楚的电路图上来。

好的!尽快上图

楼主:
手绘原理图

网友B:
楼主请别再用手机拍了,像素低,难近距聚焦,照片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别再用手机拍了,像素低,难近距聚焦,照片不清晰。

使用的数码相机,可能比较老了,使用节能灯照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数码相机,可能比较老了,使用节能灯照明。

明天白天在阳光下用相机再拍张清楚的发上来吧。

网友:
楼主的相机速度换一个

网友C:
楼主赶快换鸡鸡吧,百余元的卡片机足以。

楼主:
重新上图

使用话筒咪头和手机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赶快换鸡鸡吧,百余元的卡片机足以。

主要是拍照的手艺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白天在阳光下用相机再拍张清楚的发上来吧。

已经重新发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重新发图了。

这回好了,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回好了,很清楚

谢谢!朋友

网友D:
双二极管检波,是不是应叫全波检波还是倍压检波?

网友A:
为什么电路图总也拍不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D----------型号,谢谢。

两只2ap9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二极管检波,是不是应叫全波检波还是倍压检波?

双二极管全波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电路图总也拍不清楚呢?

拍照水平和相机两方面的原因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只2ap9二极管。

常见的============D=========谢谢,也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见的============D=========谢谢,也做一台。

祝您早日成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重新发图了。

       12#重新上图,除了那张电原理图不清楚外,其他实物图都很清楚,这就不是相机本身的问题了,是在拍照电路图的时候焦距没有对好,电原理图可以多拍几张比较一下,挑选一个最清楚的重新上传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重新上图,除了那张电原理图不清楚外,其他实物图都很清楚,这就不是相机本身的问题了,是在拍 ...

单回路的选择性不好,还是选择双回路的。

网友G:
收听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听效果怎么样?

白天能够接收三个当地台和中国之声,晚上能够接收外国台。

网友H:
晕 ~   这图看的眼睛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晕 ~   这图看的眼睛累

有待提高

网友I(2015-01-26):
郑兄面板做的漂亮  不过按1mm线 线桶80mm 绕60圈测算电感量约在220uh 360p的单联应该收不到600kh以下的中国之声 是不是转播的1000kh以上的中国之声呢 我之前做了按书上的数据制作很难收到中国之声 后来买了电感表测量果然是电感量低 加绕圈数后就能收到了 看来不能迷信书上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郑兄面板做的漂亮  不过按1mm线 线桶80mm 绕60圈测算电感量约在220uh 360p的单联应该收不到600kh以下的中国 ...

单回路的线圈选择性很差,低端确实接收不到,还是采用双回路的效果好,线圈的直径,导线的直径等很多因素都对接收效果有影响,这也许是矿石收音机的魅力所在。

网友J:
楼主电路图为什么不清楚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电路图为什么不清楚股

照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