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阶层对音响的梦想

楼主(2014-11-07):
    我看到不少的人还在用电脑那种多媒体(500元以下)听音乐,应该说,还没有进入HI-FI的大门,不少人都梦想有一套自己音响,买对成品新箱子要2000至3000元(比如惠威),还有的懂一点音响的可能去买二手的,1000元以上或者几百元吧,更有人看到拆箱的喇叭的声音挺好,或者买新喇叭组装,凡是装音箱,势必要分频器,自己不会制作,买成品凑合着用吧,见到买惠威的分频器有不少人,惠威的分频器也不便宜,二手店有的拆箱的分频器还能用,乐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并且性价比还好。
    音箱有了,功放问题怎么解决,很多人定位于几百元,看一看,几百元国产的功放的声音能响,但是是否高保真,就难说了,我听过90多元的简单汽车功放,声音有点浑浊,当然没有进口功放的声音好,想去买台NAD或音乐传真,要1000元以上,所以还是有人买日系机,喜欢ON管音色的,可以换ON管听听,也可以保留原来的管,不是所有的功放管都换成ON管,那是对ON管的曲解,我的功放有的还保留着东芝管、大三肯管。
      居庙堂之高要想到下层的艰辛,不是人人都有钱去买复刻西电管听的,音响器材和技术能解决草根阶层廉价的梦想,是最好不过的了。

网友A:
入门级CD建议用飞机CDM4+TDA1541的CD机。

网友B:
这些机器关键是不能返老还童,光头坏了,机器也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级CD建议用飞机CDM4+TDA1541的CD机。

还有什么好东西要介绍给草根阶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机器关键是不能返老还童,光头坏了,机器也就废了。

此言差矣,寿命最长的光头应该就是CDM4了,做转盘的话应该无人能及了,CDM4POR CDM1-IIK其实都属于M4系统,就算坏了M4的光头有的是,淘宝100多块一个,当然了 是二手拆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好东西要介绍给草根阶层的?

功放入门级也可以用英国品牌的功放,一些入门级的型号,比如雅俊1 5 6功放,在2K以内。音箱嘛 KEF5 8号箱 百变龙6号箱,B&w201 203都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整套系统下来在5K内,如果这价格接受不了的放那没办法了。

网友C:
以上没提到音源,哪就是都打算在千元以内的器材,要是有心在网上收对老惠威杜希D3.1+马兰士PM52不比你去折腾同价位DIY的什么雅马哈喇叭和换安森美好?你一直在坚持的这些关点绝对是在误导新朋友呀!网友们都说过一千次组音箱而不是凑音箱,凑音箱就是无视任何数据情况下能响的音箱,而组音箱是经过测试,调试出来的声音!还有什么功放换管,你真以为厂家的设计师比你的脑子笨吗?人家干嘛不直接用安森美管呢?至于你说的用安森美管成本会增高.哪你算一下,现在一对新的安森美管你说的才30多元,而东芝管才10多元,哪么按当时的价两者也不差很多.一个厂家在一两对功放管上增加不到1/100的成本又能出好声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没提到音源,哪就是都打算在千元以内的器材,要是有心在网上收对老惠威杜希D3.1+马兰士PM52不比你去折腾同 ...

希望多多推荐一些适合草根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希望多多推荐一些适合草根的产品,

多少价位的才算草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价位的才算草根呢

没有标准的,价低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标准的,价低即可。

多低才算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入门级也可以用英国品牌的功放,一些入门级的型号,比如雅俊1 5 6功放,在2K以内。音箱嘛 KEF5  ...

一步到位的做法,手头资金充足的话,是不错的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步到位的做法,手头资金充足的话,是不错的组合。

就这样也只能是才入门,呵呵  不过这玩艺没标准,玩的开心就行。自得其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没提到音源,哪就是都打算在千元以内的器材,要是有心在网上收对老惠威杜希D3.1+马兰士PM52不比你去折腾同 ...

一般都有电脑,等到觉得电脑的声音不那么好的时候,再考虑音源的。现实中自己买喇叭买分频装箱的人不少,在卖惠威喇叭的店经常看到,甚至看到老头子去买大喇叭,发烧不分年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有电脑,等到觉得电脑的声音不那么好的时候,再考虑音源的。现实中自己买喇叭买分频装箱的人不少, ...

樓主……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只有惠威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