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两个可控硅调压充电电路

楼主(2014-11-07):
两个电路,都有实践测试,完全可行。由于变压器电压各有不同,元件参数也要不同,图中不作标示,大家可根据已有元件进行装配调整。之前发贴请教可控硅整流调压充电的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17805可参考下。

图1变压器前调压

图1变压器前调压

网友:
用变压器的不方便

网友A:
第2张应该比较稳定,但是电位器接的有问题,可调范围没有达到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张应该比较稳定,但是电位器接的有问题,可调范围没有达到最大

请指导

网友:
现在都是开关电源,节能

网友:
记得以前用BT33,大功率可控硅直接给电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