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上amps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07):
请教一下!可调电源上amps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另外用可调电源充电池的时候,空载电压调好(比如21V5串锂电),接上电池后,电压下拉到13V左右,然后慢慢涨上去,是不是涨到21V就不涨了?

网友:
A (ampere 安培)

Amps是复数形式

网友:
A (ampere 安培

网友:
再简单说是电流

网友A:
话说楼主收到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收到电源了?

谢谢兄弟关心了,收了一个30V3A的电源了!不过回来充了老的5串电池,把电池好像充坏了,拆开一看,电池本来就不行了,还是充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关心了,收了一个30V3A的电源了!不过回来充了老的5串电池,把电池好像充坏了,拆开一看,电池本 ...

不是双路的么 多少收的‘?

网友B:
这个按键是最大输出量程切换。按下的时候是标称容量的一半,弹起的时候是全额输出。打个比方:30V 5A的。按下的时候 最大是输出2.5A,电压不变的。弹起的时候 最大是5A  电压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键是最大输出量程切换。按下的时候是标称容量的一半,弹起的时候是全额输出。打个比方:30V 5A的。按 ...

谢谢您的指导,我也猜出来了,就是切换的作用!可以切换成手机维修电源最高15V1A的模式

网友:
我都是买可调开关电源,给锂电充电,不过调不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