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一下清洗CCD上的灰尘,基本成功了!哈哈!

楼主(2014-11-07):
上月淘到个老尼康单反,拍摄效果不错心里乐滋滋的,可是那CCD上的灰尘实在太多,拍出的照片上有很多黑点,浅色背景非常明显,很是影响心情,给修相机的清灰价格要比相机还贵,于是用网上介绍的方法自己试着清洗了一下CCD,除了一个比较顽固的黑点擦不掉,其他灰尘基本都给清掉了

之前拍的天空有很多黑点

之前拍的天空有很多黑点

对着白纸拍的,除很多黑点外,右下角还有块霉斑。

对着白纸拍的,除很多黑点外,右下角还有块霉斑。

这是清洗后的,只剩下一个黑点。

这是清洗后的,只剩下一个黑点。

网友A:
请介绍清灰方法!!

网友B:
用什么方法?吹气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介绍清灰方法!!

用B门模式,按住快门直接用棉签擦CC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方法?吹气法?

机器老了,灰尘都粘在上面了,气吹根本没用,用的棉球。

网友C:
没用些镜头清洁剂什么的?光用棉球?

网友D:
以上照片裁过吗?清理后黑点的位置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些镜头清洁剂什么的?光用棉球?

没有用任何清洁剂,主要是手头也没有,就对着CCD呵口气然后直接用棉球轻轻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上照片裁过吗?清理后黑点的位置有变化

没有裁过,被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变化,我得再洗一次看看。

网友:
最好用镜头纸擦,效果更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老了,灰尘都粘在上面了,气吹根本没用,用的棉球。

最好用脱脂棉球。

网友:
这个是细心活啊

网友:
纯酒精也是很好的清洁剂

网友:
外层的其实怎么都还好清理
就怕内部的灰尘~

网友E:
楼主吹哈气的经验是可行的
       光圈缩至22拍纯天空背景,在电脑上放大看,CCD的一切缺陷彻底爆露出来,清洗前一定把电池充足,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电池没电时反光板就会掉下砸坏,杂灰是二氧化硅硬度仅次金刚石,加清洗液或吹哈气能减少摩擦降低划伤,还能把杂灰更好地吸附在棉球或镜头纸上带出来,清洗液宁少务多,否则清洗液流出来腐蚀相机电路板,要顺着同一方向轻用力,小心棉球镜头纸里面的小木棍露出划伤CCD,清洗次数越多产生划伤越多,即使再小心清洗CCD也难免有极其微小的划伤,二手单反CCD轻微小划伤不是问题,只要没有大划伤就没事。对于CCD大划伤,以后使用中万一有杂灰会掉进划伤缝隙中使画面有一条细长黑线。日后难以清洗干净
     假若有清洗不掉的小黑点,有可能是CCD坏黑点,杂灰一般是半透明的小光斑,自已没技术,可上当地官方授权正规特约保修点花一百多元清洗。防止CCD进灰最好买18-200大变焦头,从根本上杜绝换镜头。做到一头走天下,永远不换镜头,把进灰的可能降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吹哈气的经验是可行的
       光圈缩至22拍纯天空背景,在电脑上放大看,CCD的一切缺陷彻底爆露出来, ...

行家高手!我就是因为害怕擦坏了,所以没敢使劲擦,毕竟大部分灰尘也都擦掉了基本不影响使用,就收手了怕万一搞坏了成废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行家高手!我就是因为害怕擦坏了,所以没敢使劲擦,毕竟大部分灰尘也都擦掉了基本不影响使用,就收手了怕 ...

        楼主的思路是对的,估计楼主收的是二手尼康D80?,没钱初学者淘个二手一千元出头尼康D200  富士S5或几百元的尼康D80D100之类,再花四五百元淘个尼康18-55二代加强防抖VR头(有对焦锁),齐活了。将来是全幅机时代,玩几年有钱了直接上尼康全幅机。所以现在半幅镜头要少买,为将来升级全幅机准备,至于现在尼康D7100 D7000之类半幅机价钱太高,有那钱不如直接上全幅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思路是对的,估计楼主收的是二手尼康D80?,没钱初学者淘个二手一千元出头尼康D200  富士S ...

是尼康老爷机D100,连邮费才花了180元,便宜是便宜就是太脏了灰尘多,而且有时会出现反光镜落不下来的毛病,非得再按下快门才回位,镜头也是拆机的18-55套头不过卖家说是全新的花了400,全副暂时不考虑,我技术也不行,主要是贵啊!我是专拣便宜的淘着玩

网友:
楼主这种旧机器折腾一下可以,新的还是用皮老虎吧。

网友:
没有教程嘛

网友:
还是有黑点点

网友(2015-01-23):
听说口水里含有酶可以去掉镜头上的霉斑,不知道洗CCD行不行?!

网友:
可以用酒精擦吗,不怕腐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