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4-11-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2v的电瓶最高充电电压14.4v,最大充电电流为0.1c。

网友:
按楼上说的做吧,汽车上都有调节器的。

网友:
按楼上说的做吧。。。

网友:
连续充电的话,选择13.8V即可。

网友A:
汽车发电机 有个叫节流器的东西,发电机里面的直流电磁线圈是根据用电负载而改变磁力的。也就改变了发电量。这样电池也不会长时间充电 也不会过充~~~这样理解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车发电机 有个叫节流器的东西,发电机里面的直流电磁线圈是根据用电负载而改变磁力的。也就改变了发电量。 ...

应该叫调节器,调节发电机的励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叫调节器,调节发电机的励磁电流!

地方不同有点叫法差异吧,哈哈。就是调节电磁磁芯的磁量

网友:
大铅酸可以用15v以下,小的还是情愿没充足,也别充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