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车方向盘只有喇叭,那么就改装多功能方向盘,转载自己在汽车之家的原创。

楼主(2014-11-08):
先上个链接,不算广告吧?!
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673-35297357-1.html?pvareaid=101628#9
然后,转载过来。
首先跟各位朋友说声对不起,手机有问题,拍的照片大部分丢失。
但是,关键部分全部都在!
日行灯作业请看链接:安全第一,加装完美日行灯。
日行灯我觉得最有必要,因为确实安全了很多!
电动后视镜由于是晚上抱着必坏的打算改的,没有拍照,效果请看视频。
然后接下来,就是最近学习的内容,多功能方向盘。
真的受够了行车过程点个歌,听收音机,开GPS,换个歌,加减音量以及其他操作需要伸长了胳膊来操作(我170的小个子实在是觉得有点困难了。)
暨借着各位朋友,群友,坛友的精神大力支持之下加劲学习改进制作了这个:原车机DVD改装用长城H6多功能方向盘改装作业。如果兄弟自己后来升级的DVD只要是支持方向盘控制的,基本上都可以!
将准备好的材料:H6多功能方向盘,方向盘盖子,方向盘游丝(游丝用其他车型号也可以,只要是里面有3-5根线就可以!),各项材料准备好,制作好。由于方向盘盖子里面有气囊,需要根据个人喜好制作一个支架,安装一个开关来控制喇叭。有一张游丝需要拆掉一个环的图片没了,楼下补上。
全部准备好之后:
车停好,方向打正,拆掉原车方向盘。
拆到方向盘里面的时候,把这个后面的卡子用钳子捏下来,线分离开,这个线是喇叭线。

接下来,游丝与主机连线图
改这个的时候在外面办事等人过程改的,所以条件有点艰苦,没有纸张,只好把测量出来的图画在了快递纸上,兄弟们看不懂的让改装师傅一看,准保明白!

左侧为车机后面的接口定义! A B GND这三根就是主要的控制线3根!对应连接到游丝上即可!
右侧为方向盘游丝方面对应的接线定义,此时GND有两个,中间的GND有两个用,1是方向盘背景灯的GND,2是与方向盘控制B的GND,这里,亮条GND可以拧在一起即可。然后,方向盘游丝也是3根线。
这里,细心的同志就说了,图示上右侧方向盘那边有个12V小灯,接哪里? 问得好,12V请兄弟找个适合的小灯线接上即可,可以接到原车机里,也可以随便找一个就可以!这个简单的就不做过多解释。不明白的兄弟还是去改装店,带上这个图,保证二把刀徒弟都没问题。
线,连接好了之后,把原车这里处理一下

凸起最大的那个,然后等会卡在游丝上,可解决转向灯不回位的问题!
游丝盘直接固定两个螺丝在原车的左上右上即可。

然后装上游丝盘,合上盖子,完美。

换个角度

再上一个车机背后接口图

这张图是正的,不知道怎么传上来就变成治疗颈椎的好图了。呵呵。
然后,装好方向盘

接好插接口。
引好线。
忘说了一点,我没要气囊,需要气囊的兄弟可以装上气囊,这里,喇叭线我借用的是气囊线。刚才说的喇叭线,只要打铁就会有喇叭了!
制作固定用的支架以及喇叭固定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用这个来做卡子

装三个耳朵。

在做了个支架,下面粘4个弹簧,上面粘4个铜片连接起来连接在喇叭线上即可。然后,按动固定好的盖子,就有喇叭了。

接线的时候调试的过程,明天补图!
手机实在是不给力,图片不到位,很多图都没了。
接好线,就可以用方向盘先试试车机好用不好用了。
再上个实战视频
旗胜F1改多功能方向盘。日行灯以及电动后视镜作业。

我不是第一个改的,再次感谢群友的精神支持!

楼主:
图全挂了!!!太对不起观众了。

网友:
等上图再来看看

网友:
全部没图了

网友:
大家好,我是图。。

网友:
还是有图更直接一些。

网友:
呵呵,其实折腾不经过CAN总线的方向盘控制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
等上图.....再来看看

网友:
改过斯巴鲁森林人CD的说,还好

网友:
无图无真相,楼主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