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的成果 修了一个美的电饭锅

楼主(2014-11-08):
昨晚有朋友送来一台电饭锅,说是过保了,让帮忙给看看。  咱也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也没有接触过,跟他说了 修不好可能会报废的结果后(可能越修越坏 ),他还是信心满满的说我相信你的实力! 就留下来了!
拿过来一看 是个带压力 程序控制方式的,   先上电看看现在什么状况,   控制部分有显示,底盘不加热!
拆开看了电路板各个零件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 保险丝也没断,测量了加热盘也是正常的! 这该从哪下手
于是就静下心来想想既然控制部分能正常显示,按钮也能正常工作, 问题多半在功率板上,还好就是用了一个继电器通断来给加热盘加电的, 不像电磁炉那么复杂 !  无奈锅底空间原因 不好仔细测量,就把全部电路板拆下包括控制板,接上一个灯泡当作加热盘, 这下方便多了!
断定了控制部分是好的就从继电器开始检查,用表量继电器线圈0点几欧,心想12v继电器不会这么低吧,找来一个24v的测量是1.5K,看来是找到问题了 是线圈部分短路了 导致继电器不吸合!    再看继电器周围线路,有一个二极管(它是不是防止线圈断电后反电 用来吸收线圈电能的?)是跟线圈并联的,焊下二极管,再测量,二极管正常 线圈依然短路,这下只能拆继电器看看是不是它出问题了, 正在焊了一半的时候 发现旁边还并联着一个25V电容, 果断先把电容拆下测量(因为比继电器好焊嘛! )  结果不出乎我意料吖!      就是这小小的电容击穿短路了!
还没有换上好的电容,就上电试了一下, 一按按钮,灯泡亮了,一切正常了!
废板找了一个电容换好, 把电路板恢复好,装进锅内     试验了一次烧水,很正常!   又给他省钱了,要是叫他去售后修肯定是换板子,起码也得百八十块吧!
都弄好已接近中午,赶紧刷锅淘米,中午就用它做顿饭!    以前要蒸米饭都是用蒸锅,还没有买电饭锅, 穷吖  买不起!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A:
真心羡慕楼主的技能,菜鸟只能仰视了,话说继电器是哪个,有什么作用,还有楼主接灯泡负载是不是接在保险丝的两端,还望楼主指点

网友B:
不错的维修帖,加分加精鼓励!!

网友C:
好,顶贴,就是要这样的具体事列修理,这样才能学好,多谢楼主的奉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羡慕楼主的技能,菜鸟只能仰视了,话说继电器是哪个,有什么作用,还有楼主接灯泡负载是不是接在保险丝 ...

谢谢朋友关注   多多动手简单的问题 都不是事!
这个维修还没有超出我的水平, 再难点的我也不会弄了!   哪有什么技能吖,就是平时爱捣鼓一些破烂玩意而已!
继电器就是图中的那个最大的黑方块,  这个东西  小的叫继电器,  大的叫接触器,都是以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  还能起到一个隔离作用! 这是我的理解,具体的请参考百度!
灯泡是当作负载用的,在这个案例里是代替加热盘, 能够直观的看见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  不是接在保险丝上,因为主回路没有存在短路问题,所以就不用接到保险丝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维修帖,加分加精鼓励!!

谢谢无烟男人 和动力车版主的鼓励!
再要是有这样 在我有限的水平内能搞好 而且对大家有点帮助的维修个案,我会与朋友们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顶贴,就是要这样的具体事列修理,这样才能学好,多谢楼主的奉献了

谢谢朋友关注, 平时多动动手就可以了, 一般简单点的家用电器不用求别人!  更不用找售后,省钱吖!

网友D:
很好的维修帖,不但思路清晰,而且直接在地上就开搞,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 平时多动动手就可以了, 一般简单点的家用电器不用求别人!  更不用找售后,省钱吖!

对,嘿嘿,一举两得,又省钱,又可以学到知识,得到快乐,何乐不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这叫电压力锅吖!    不带压力的叫电饭锅
确实不知道!

继电器线圈损坏的概率比较小,一般是电容和保护二极管击穿

网友:
手艺不错,支持一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看来抓紧做一个量电容的ESR表是当务之急。电器里电容坏的概率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   多多动手简单的问题 都不是事!
这个维修还没有超出我的水平, 再难点的我也不 ...

感谢楼主指点,向楼主学习!
我有一个山寨平板,摔过后就不能启动了,不知楼主能否给支支招。详见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25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维修帖,不但思路清晰,而且直接在地上就开搞,强

没有工作台,没办法吖!  关键咱也不是靠这个吃饭的, 纯属业余的!

网友E:
美的也用这种电容降压的电路,

网友:
修了好多电压力锅,一般坏继电器的多。坏电容的少啊!美的电容坏的多吧。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个电饭锅,质量不错  里面内胆还有保温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的也用这种电容降压的电路,

这个板不是电容降压的,  是220V全桥整流串一个电阻再并联稳压二极管 降压的!

网友:
思路简洁,从后往前查,找出故障,用灯泡代替负载即方便又直观,基础扎实,手艺高!受益匪浅。

网友:
这个板不是电容降压的,  是220V全桥整流串一个电阻再并联稳压二极管 降压的!
      220V直入板就是电容降压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思路清晰

网友F:
主要是 里面的温度高,电容怕高温,  但还是给楼主吓到——买不起电饭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 里面的温度高,电容怕高温,  但还是给楼主吓到——买不起电饭锅

我感觉————我们在论坛混的一般都是不是名牌的看不上, 名牌的舍不得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我们在论坛混的一般都是不是名牌的看不上, 名牌的舍不得买!

用过很操心的杂牌后,就会舍得买品牌 ,我最早前是能用就行,到后来发现买几个杂牌的钱何不买台品牌,省心多些享受感!

网友:
以前我也修过一个呵呵

网友:
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而且思路清楚,佩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维修帖,加分加精鼓励!!

    做为专业的维修人员一看就看出他的维修方式是错误的,而且是从头到尾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控制板不需要也不应该拆出来单独这样维修,由于用的是220的交流点单独拆出来维修会增加危险性也不方便维修。
2:不需要所谓的灯泡做负载。
3,也是最重要的,维修方式完全不对!这个锅的检查流程应该是:通电,按相应的按键使高压锅工作,但是没有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由于继电器没有吸合还量高压锅的发热线圈干什么?肯定没有电压的。专业的这个时候应该马上去测量继电器线圈组有没有12V,没有就检查控制三极管MCU,如果已经有12V,换掉继电器就OK了!
    就这样专业人员一看就错误百出一无是出的贴子只会害了看贴想学习的人!@
    在这个维修区咱们论坛是需要写小说的还是需要真正有价值的维修贴??
    说话直接请勿见怪,只想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为专业的维修人员一看就看出他的维修方式是错误的,而且是从头到尾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

不错,,有技术..如果能多发些维修思路的贴子就更好了~其实每个人都是从菜鸟过来的,这其中肯定要走些弯路,如果此时有人能指点一下,就能起来事半功倍的作用~多一些鼓励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为专业的维修人员一看就看出他的维修方式是错误的,而且是从头到尾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

专业的维修人员您好,谢谢您的关注!
我认为最错误的一点是应该用隔离电源来检查维修!  条件限制嘛! 我没有
您作为很专业的维修人员  专业的检测工具 肯定是数不胜数!  像我们业余的手头有个万用表 已经很满足了!
我也只能用我手上有限的工具和有限的水平来搞一些这个!  在此我也对您提出几点错误 给您解释一下!

1:   控制板和驱动板的连接线很短,我不拆出来会很难操作,  如果只拿驱动板来检查,不连接控制板  继电器吸合控制会很难,不容易查出问题!
2:   用灯泡做负载是不是比加热盘看起来 更直观???
3:   加热盘也不是永远不会坏的(手头上就有一个坏的),如果一打开测量加热盘是坏的我就告诉人家 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继电器不像接触器那样大的吸合声, 作为一个不专业的维修人员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确实要向您学习!,我的理解是继电器不吸合,要么是没电,要么是继电器线圈内部烧坏 或者断路,要么就是触点粘连放不开!

在这次维修中我测量了好多器件绕了点弯路,结果就是一个小小的电容出了问题, 之所以发帖是因为想说  不要什么东西坏了就扔掉 换新的,自己动动手 即锻炼了自己的能力 又能省点钱!    真是不好意思又让您这些搞专业维修的少挣钱了   呵呵!

我想我说的这个    都是我们这些业余的通用的办法!   比起专业维修的  我们真玩不起!  最后还是想告诉大家有条件的就搞一个隔离电源,对于平时爱好玩的  真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维修人员您好,谢谢您的关注!
我认为最错误的一点是应该用隔离电源来检查维修!  条件 ...

顶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做为专业的维修人员一看就看出他的维修方式是错误的,而且是从头到尾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

     不喜勿喷!
       技术的道路是多样的,不要用自己思维中的“专业”字眼去评判别人“非专业”,技术有高有低,不可一个所谓的“专业”二字给人家上纲上线,如果用更高一级的眼光再去看你下面说的的过程 人家一样可以说你“非专业”, 当你在一个高度去思考问题或者看待别人手艺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当年也是从那个山头过来的,也许你过来的道路可能比他更坎坷。

    论坛是开放的,欢迎所有电子方面的爱好者共同探讨,“电子爱好者”,顾名思义,是电子方面的“爱好者”,所谓“爱好者”说白了都是业余玩家, 大家都是业余的目的目的只有一个享受其中的过程和乐趣。 楼主一开始就已经开天窗说亮话,摆明自己已经是非专业搞维修的,真诚的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给各位看官,然后再说自己的想法和思维,这点 一点都没有自大 自夸成分,把自己的维修过程和大家探讨,虚心求教的态度 就值得加分, 回头想想 这种的感觉应该比前段时间那个疯狂说6N1电子管灯丝要加压到18V才好听的大神好多了吧? 换个角度 当年你遇上了为啥不说他非专业?      就事论事,不影射任何事情,所以也希望您的回帖注意一下语气方式,宜用教导 指导的语言,禁忌评判和指责的态度,也许换个方式回帖论坛的火药味更淡 和谐味道更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喜勿喷!
       技术的道路是多样的,不要用自己思维中的“专业”字眼去评判别人“非专业”, ...

   个人以为,LZ的精神值得加分,但是错误的维修方式不值得加分,各版主在加分的时候个人觉得应该做出说明,引导坛友走向正确的方向,否则这个加分就是把坛友带沟里的加分.鼓励的同时指出有缺点,这才是一个论坛健康发展的模式。否则让刚来论坛的朋友有懂的,看到这样的错误百出帖子被一群版主一哄而上的猛加份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喜勿喷!
       技术的道路是多样的,不要用自己思维中的“专业”字眼去评判别人“非专业”, ...

      再说LZ这个维修结果,是继电器绕组0欧姆。这个继电器工作在12V,单线绕的,整个线圈大概有5个毫米的厚度,也就是两条线要碰到一起很极其艰难的!您认为呢?我们假设就算碰一起了,会形成什么故障呢?这个阻容降压式的电源先是稳压成一个12V的电源给继电器使用,然后用这个12V的电源再做一个稳压成5V给MCU使用,继电器短路了,故障应该是一通电按相应按键工作的时候由于继电器的短路马上就会使得12V由于短路而没电,而且很容易烧掉控制继电器工作的三极管。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说LZ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但是他的描述“控制部分有显示,底盘不加热!”如果他没有按“比如说煮饭”按键使得高压锅工作那他不可能去得出高压锅线圈没有220V的结论。您觉得LZ描述的正常?

网友:
好像不是电饭锅吧?

网友H:
基本220降压获得电的,我都会换小变压器进去,一劳永逸。

网友:
不错,修好了就能用了

网友:
这个确实太强了,我都坏了多少电饭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220降压获得电的,我都会换小变压器进去,一劳永逸。

是个好办法    像我们修自己家电器的 值得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说LZ这个维修结果,是继电器绕组0欧姆。这个继电器工作在12V,单线绕的,整个线圈大概有5个毫米 ...

专业的维修人员您好, 感谢您再次关注!
您作为很专业的维修人员 是不是遇到的问题是否真的都是一样的???  而对此下的这个结论??

在此我就跟您说,这次的故障就只是一个12v电路里 电容击穿短路的故障,  而它的短路没有引起 5V控制电路的故障!
也就是说,上电后控制板有显示  而且能正常工作来控制驱动板,只是驱动板12V电路短路引起继电器不吸合!

具体您说的12V短路之后会影响控制板5V电路没电 不工作,  在这个例子里是不成立的! 再有继电器的电路向您说的 短路都没电了还哪来的电去烧控制三极管??   还望您多多积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维修帖,加分加精鼓励!!

版主您好,  把这帖关了吧   感觉这贴是跟“很专业的luxu52”坛友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还是关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把这帖关了吧   感觉这贴是跟“很专业的luxu52”坛友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 ...

删它作甚? 打击劳动积极性!  保留  !   火药内容正在上报管理组 待斟酌后决定处理方式。

网友:
小的叫继电器,  大的叫接触器.这个说法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把这帖关了吧   感觉这贴是跟“很专业的luxu52”坛友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 ...

             抱歉这位朋友,我是维修区的版主MABOWEN,这些日子太忙没有顾及本区,前天想回复结果进不了论坛了,显示什么504还有一大堆英文,昨天虽然能进坛子但是原先的回复无法恢复了,还是出现什么ERR之类的英文。
                       首先我要说的是,luxu52这个坛友的发言我看了,言语中火药味很浓,我以前就说过,所谓维修人员第一位的是职业道德,然后才是维修技术,所谓职业道德,其实和做人的道德底线是一样的,能帮则帮这是维修人员起码的素质,我也受过坛内某些人的攻击甚至是辱骂,对你的遭遇感同身受,同时我也和超版积极联络,等待管理员的批示。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专业的维修人员您好, 感谢您再次关注!
您作为很专业的维修人员 是不是遇到的问题是否真的都 ...

               继电器的吸合线圈电阻随继电器的触头复位弹簧(也叫反作用弹簧)压力、吸合线圈工作电压(就是相应电压下,线圈所产生的磁力足以克服复位弹簧压力)是有关系的,比如你用普通指针表测量一下继电器的线圈电阻,假设:误用了R×1kΩ档,而继电器的线圈额定电压12V,线圈电阻为120欧姆的情况下,由于R×1kΩ的最小分辨力仅有200Ω,在存在视觉误差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看错成“0Ω”的。
                  所谓阻容降压实际上并不是“降压”,而是限定了电路所通过的最大电流,电容在交流电路中随着正弦波形的变化而不断充电放电,在电路中形成“电流”,它的大小与电容容量有关,电容限流电路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怕负载短路,而且由于其近似恒流源特性,即便负载完全短路,所通过的电流仅仅是电容限制的电流,但是这个电路有致命的缺陷:1、与市电不隔离,有触电隐患;2、一旦这个进线串接的电容被击穿,则整个负载电路将直接承受220V市电电压,会烧毁所有的器件,破坏性比较大。所以,“阻容降压”电路应当使用安规电容(其标称电压大多在275V左右,可承受上千伏的峰压而不被击穿),但是有些较廉价 的电器也有使用CBB系列电容的。
                   用白炽灯泡作为假负载,是检修电路的一种方法,灯泡的发光很直观,可明显的看到一些故障现象,如继电器触头接触不良可看到灯光闪烁不定、触头严重氧化会造成万用表测量虽然有电压但灯不亮的现象等。《以前修理一个日光灯电路就遇见了类似现象,表测有电压,但灯管不启辉,最后是用白炽灯才找到原来是开关触点 的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   多多动手简单的问题 都不是事!
这个维修还没有超出我的水平, 再难点的我也不 ...

              (电磁式) 接触器和继电器虽然工作原理相同,但实际上有所区别(不是论大小个的):继电器一般触头无主辅之分,而接触器则有主辅触头之分;接触器主触头额定电流大于10A以上的都有灭弧装置(直流接触器有吹弧线圈和灭弧栅;交流接触器有灭弧栅和灭弧罩),交流接触器不论电流大小(接触器主触头额定电流最低等级为5A)触头结构都是双断点桥式触头;而继电器基本上都是单断点式触头,且不论电流大小均不装设灭弧装置,国产JZ7系列中间继电器则采用了双断点桥式触头结构(也叫接触器式继电器),触头额定电流均为5A,在电流小于5A的交流电路中可直接代替交流接触器控制负载 的通断。

网友:
过来给楼主加分。

这个论坛之所以大家喜欢,相信是我们众多电子爱好者能来此休闲、娱乐、经验共享所吸引的。楼主与专业师傅在这个电气故障处理中,仅仅是两个人的处理方法不同而已,其结果都是一样:修好了故障电器。当然,专业师傅对电器修理大多数是直奔故障点少走弯路,但不排除一样会走进死胡通、简单的故障要处理半天;而业余爱好者一般只有凭原理来一步步分析、测量、判断,过程复杂甚至走弯路,但必须肯定的是业余爱好者享受的是这个过程、分析推理修复后的成功快乐。这就是我们推崇的DIY精神,DIY多了,总结成功与失败,一样变成师傅,变成专业。

支持楼主,加分以之鼓励,望多出些动手的帖来与大家共享,并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的吸合线圈电阻随继电器的触头复位弹簧(也叫反作用弹簧)压力、吸合线圈工作电压 ...

今天正好修了台一模一样的高压锅,电路背面如上,继电器的控制方式是用一8050控制,CPU给8050一个高电平使其饱和导通,从而使继电器(正常继电器经过测量是394欧姆)吸合,,而继电器实际上使用的12V电压其实看懂电路的应该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是一图上的ZD1的12V稳压二极管形成的一个12V的电压,如果继电器短路,那么ZD1两端将被短路不会有电压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可能我没学好,对不起大家了。
   本人虽然有些较真但是就事轮事不针对谁。有分析不对的地方肯定大家指教,如有错误的地方肯定大家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正好修了台一模一样的高压锅,电路背面如上,继电器的控制方式是用一8050控制,CPU给8050一个高电平 ...

   知道问题的原因了么? 不是说所有的电源都是那么简单的,这个电源用阻容方式降压供电, 12V和5V部分各有不同,所以一般人员检查起来都有些费劲。 所以不要简单的认为所谓专业不专业,人家用人家的智慧能把问题解决就是王道。

网友:
不错的维修帖,这种电饭锅也真没弄过!

网友:
正常的维修

网友(2015-10-22):
引用 网友G:
今天正好修了台一模一样的高压锅,电路背面如上,继电器的控制方式是用一8050控制,CPU给8050一个高电平 ...

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惯例一般是个非稳压的二极管并在线圈上作释放线圈的剩余电能,但这种阻容降压的用稳压的少见。可能是我见识少吧,有说错的不要见怪。

网友:
我就想,以前维修10年还没见过继电器线圈短路的,

网友:
还有你说的那种电源减压法!还真没见过,用电阻吗,电阻大了没电流,小了稳压二极管顶得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