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美的电磁炉不开机

楼主(2014-11-08):
原来不能开机,把许多元器件拆下来检测了一遍,都没有损坏,最后确定AP8012损坏,去隔壁县城买回来焊接好,正常开机烧水。

芯片坏了,本来淘宝7毛钱,去隔壁县城买成5元。55555

芯片坏了,本来淘宝7毛钱,去隔壁县城买成5元。55555

已经能烧水了

已经能烧水了

自制一点电烙铁调温板,可惜刚刚把管子烧了,见箭头处

自制一点电烙铁调温板,可惜刚刚把管子烧了,见箭头处

移动电烙铁电源

移动电烙铁电源

合影留念

合影留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人,我还是不太懂,楼主的意思是发热芯直接接在电池上发热的吗?

发热芯是直接接在电池上的,不过我加了一块调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才,移动电源给电烙铁供电,这咋整的呀,虚心请教

焊台的手柄电压实际上不高。我用3s 11.1Vl锂电池就可以供该烙铁使用,不过刚开始要烧2、3分钟。用4s 14.8V锂电热 得 很快,但是继续烧温度会过高,所以加了一个555和MOS管组成一个粗略调温的。(没有使用电烙铁里面的热敏电阻,也就是开环控制)使用效果不错,关键是可以拿着到处走。电池均为航模锂电池,内阻很低。该烙铁芯的室温电阻在12欧姆左右。

网友:
           敢问楼主,您的移动烙铁用的电池可否是4S锂电池?(看到了航模用的T型插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台的手柄电压实际上不高。我用3s 11.1Vl锂电池就可以供该烙铁使用,不过刚开始要烧2、3分钟。用4s 14 ...

楼主高人,我还是不太懂,楼主的意思是发热芯直接接在电池上发热的吗?

网友B:
18650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芯是直接接在电池上的,不过我加了一块调压板!

谢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可以用不?

可以,至少3节串联,不过这烙铁正常工作时候电流应该在1A以上。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样也可以制作移动电烙铁

网友(2014-12-27):
移动烙铁方便,回头也做个

网友:
移动烙铁方便,有空时也做个

网友:
发个电路图看下,让大家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我家还有一个美的的吕线圈不开机呢,懒得查了

网友:
大牌子也做烂货,美其名曰入门级

网友(2015-02-18):
不错,事实证明,会门手艺还是有用的

网友:
又是美的!!!

网友:
高手!我家里有一个尚明堂灶,也是不开机,通电无反应,改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