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车机改家用之奇瑞A3无按键机改装

楼主(2014-11-08):
话说与4S店站长关系还行,讨得两车机,一款瑞虎、一款A3的。瑞虎的非常不错,拿回来接上电源、喇叭就开始工作了。遗憾拿的A3是分体机,大部分按键是固定在车身上的,无法直接使用,万分惋惜。只能先把瑞虎的整起放在厅里听。但咱不能浪费呀,有时间就想研究如何把它给用起来,故在百度、汽车之家等各大论坛广寻良方,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汽车之家A3论坛上找到一高手拆绘的A3车机按键原理图,当下欣喜略狂,在公司找好相应的物料,趋着十一的假期就开始折腾了。
首先对照如下原理图开始DIY按键:

借用的按键原理图

借用的按键原理图

尾部接线图,自行DIyr插座给插上,其它用焊接解决。

尾线图

尾线图

改制的按键用原来来儿子玩的机器人遥控器改的。如下图兰白遥控器。

床头效果

床头效果

下面是用纸箱DIY的配套音箱,原本是用祼喇叭的,今天刚好看到一个四方的纸箱,想想还是把喇叭装箱子里吧,这样也比较好看点,也可以在箱子上再放点什么。

切好孔的纸箱

切好孔的纸箱

纸箱

纸箱

表面贴彩纸的纸箱

表面贴彩纸的纸箱

装饰好的纸箱

装饰好的纸箱

接线座

接线座

按上喇叭的纸箱

按上喇叭的纸箱

整体效果

播放中

播放中

网友A:
请问楼主:您的本帖参赛吗?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电阻设码的应用啊?通过串联不同电阻来改变车机收到不同的电压值。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这音响还真是能就地取材。。。

网友D:
牛人 。我就是这车,搞了一台车机不能用原车按键,又整了一车载电脑还是用不了原车按键 ,苦恼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您的本帖参赛吗?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能不能参赛,如果可以就参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电阻设码的应用啊?通过串联不同电阻来改变车机收到不同的电压值。

我的理解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音响还真是能就地取材。。。

这就是DIY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 。我就是这车,搞了一台车机不能用原车按键,又整了一车载电脑还是用不了原车按键 ,苦恼ing

有点可惜哦。接口要搞清楚,应该能用上的。我还有这车的空调虑网,是之前卖家发错的,如果有用可以送给你。

网友E:
这捣鼓的,太能整了,,,不错不错 围观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点可惜哦。接口要搞清楚,应该能用上的。我还有这车的空调虑网,是之前卖家发错的,如果有用可以送给你 ...

搞不清楚啊,弄不了了。空调滤暂时用不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捣鼓的,太能整了,,,不错不错 围观一下

谢谢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清楚啊,弄不了了。空调滤暂时用不上,谢谢。

好好对照那个接线图,肯定能搞定的。

网友(2020-04-02):
你好能不能拍个清楚的照片发出来,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