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网络网段的问题

楼主(2014-11-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怎么能让一台电脑可以用两个网段,并且这两个网段是在一个路由里出来的,这个路由是有4条外线接入的,PC端随便使用哪条线都行,而且PC端的局域网还得通,之间还可以互相访问

网友:
电脑里可以装2个网卡
或者用能同时输入2个网段的路由器

楼主:
不能装两块网卡,要是那样的话是不是得当使用其中一个的时候,得禁用一个吧?两个网段的路由得设置特别麻烦吧?

网友:
两个网段的路由设置可以用批处理来设置,不是那么复杂,包括设置网卡的IP地址都可以用脚本来完成,这样的脚本可以很容易搜索得到。
问题是: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这个路由有四条外线,难道这个路由器是多WAN口的普通NAT共享型路由器?如果只正常的路由器,里面有路由表,不需要你的电脑去设置那么多东西来选择路由(这个功能本身就是路由器负责的),所以,头都大了。

楼主:
谢谢,我想问问大家能推荐一个这样的路由吗?最好是中文的,英文的有点难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 双网卡

网友:
你这么搞意义何在?本身路由如果具备多路输入,它自己会判断走哪条线路。

网友:
如果真的有多线接入,还是请人搞一个把,一般的带多WAN的NAT路由器厂商不多,效果也一般。
自己弄的话很复杂,电脑城去问,多半是半瓢水的业务员,小技术员碰到这种情况不多,也不好给什么方案,或者给了东西不见得能达到要求。

把你的情况描述清楚,最好有草图,能明白是怎么回事,才可以给方案。

网友:
http://network.pconline.com.cn/pingce/1206/2829256.html
这里有个介绍,是艾泰等的四WAN口路由器的评测,基本功能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价格可以网上找,现在淘宝买也方便。

网友A:
我的电脑是双网卡的ud5一般都是代一个intel的网卡和一个杀手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是双网卡的ud5一般都是代一个intel的网卡和一个杀手网卡

这样的话,那每个工位还得是两根网线,现在是不想换电脑和线,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不很清楚,两个网段,只需要做好访问路由就行了,如是同时有四条外线接入的话,是指的是接入池吗?相当于中心机房的供电一样,有双市电和UPS及后备自主发电设备,使用这样的路由设备不是一般单位需要的。

楼主:
谢谢所有给回复的兄弟,其实是这样,一层楼上有四家公司是一个老总的,他想有四条光钎进来,然后通过网段来区分公司,但是这四个公司还得同时之间能访问,还得有四台服务器,PC端也都可以访问四台服务器

网友:
一般地,带有4个WAN口的企业级设备,第一梯队的华为、思科,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这些产品的功能强大,但很多都用不到,等于是闲置了投资。
第二梯队的产品性能强悍,可以定制开发,如ROS等称之为软路由的系统,性价比好一些,功能上也是为企业办公优化过的,如果公司有点技术支持的实力,可以考虑选择。
第三梯队就是国内号称网吧级、企业级的TPLINK为首的厂商的系统了,价格在1K以内,要求不高的时候能够满足要求,需要的安装调试水平较低,如果公司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可以考虑要代理商安装调试,找个技术员给点费用就行。但这种设备的扩展性极差,用上了就不要去想什么扩展别的功能了。

网友:
http://product.pconline.com.cn/router/hiper/483477.html可以看看这个艾泰的,声明,我跟艾泰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写软文的,TP的官网逛了下,似乎没有4WAN口的路由器了,至少产品介绍里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