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800电源 不开机沙沙响有视频 求解

楼主(2014-11-08):
电源不开机只要通电就沙沙响 2块板子 白色的响 电容我全换过了 也不行 又换回来了 求解啊 大神

楼主:
愁死了 级别不够 图案片不清楚

网友A:
看视频这样操作  只能说你太勇敢了!另外不开机就沙沙响  说明了是待机电源响!很简单吧~~~~~~··就一个很小功率的5V开关电源,你仔细分析一下 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是变压器响的话 可以滴几滴502胶水渗透进去,会改善很多的,另外还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5V待机电源负载短路了。短路或者半短路 电流过大 也会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这样操作  只能说你太勇敢了!另外不开机就沙沙响  说明了是待机电源响!很简单吧~~~~~~··就一个很 ...

说的是续电器漏电吗? 5v开关电源 在哪里能吐上给我标一下吗 我要有呢能耐 我早修好了 真心不会

网友:
哪里响,你得大体确定方位,然后顺藤摸瓜

网友:
频率改变,一般或出现异响

楼主:
唉我去 就没人知道 ......  我真不知道哪里 确定的了 我也不发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