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M1031做驱动的2线风扇如何降低转速?

楼主(2014-11-09):
我有一台加拿大CHRISTIE投影机,本来是设计24小时不停运转的,为了散热良好,所以原机风扇转速设计的很高,该机风扇驱动是使用AD公司的ADM1031驱动的,转速预先写好在031里面,虽然是用两线的风扇,ADM1031也知道它的转速,只要风扇转速一低,ADM1031就报警,然后投影自动关机,导致想换低转速风扇降低躁声无法进行

实在无法忍受该机风扇声音,试过几种办法:
1:拆除风扇,报警关机
2:换低点转速风扇,报警关机
3:风扇串电阻,报警关机
4:风扇串2级管,报警关机
5:拆除风扇,电源和地间搭一电阻模拟风扇,报警关机

搞了几天,都没进展,快疯了!
哪位老师给点建议?

补充内容 (2014-11-9 04:42):
原设计风扇转速高达4800RPM,吵死了!

楼主:
AD1031驱动2线风扇的框图: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改~~~
1:你确定是是检测转速而不是检测电流??量一下电流,再换一个转速慢的风扇,同时并联一个负载 把电流和原先量出来的调成一致试试。
2:尝试换个同类型驱动的大口径的风扇看看。试试吧  可能解决了都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改~~~
1:你确定是是检测转速而不是检测电流??量一下电流,再换一个转速慢的风扇,同时 ...

看ADM1031的DATASHEET说,它靠检测MOFET下的2欧电阻信号和内部程序相比较控制风扇的转速的
你说的电流法和转速法都见我上面,都试过失败!
继续请教!

ADM1031驱动风扇的框图

ADM1031驱动风扇的框图

楼主:
ADM1031实际是PWM驱动,所以上图的2欧电阻不是测量电流的,大家不要看到2欧电阻就想当然是测量电流了,它是测量转速的
继续请教如何降低风扇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ADM1031的DATASHEET说,它靠检测MOFET下的2欧电阻信号和内部程序相比较控制风扇的转速的
你说的电流法和 ...

用示波器测量2Ω电阻的电压幅值,用小风扇调整增大2Ω电阻使电压幅值与原来的电压幅值相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2Ω电阻的电压幅值,用小风扇调整增大2Ω电阻使电压幅值与原来的电压幅值相等就可以了。

今天按照LS的思路,没用示波器,只是单纯将2欧电阻换成4欧,没什么变化,继续换大成8欧,开始有变化了....
风扇转速明显变慢,机器不保护!!
继续加大到12欧,开机风扇转速进一步变慢,可是不一会又保护了
看来这个保护有一个区间的,电阻过小或者过大都会触发保护

网友:
电阻过小或者过大都会触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