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楼主(2014-11-09):
太阳能充电器

6.3V 电池,用多大电压充好?

3.3V 用多大电压充//??

6.6V  用多大电压充/??

谢谢 请指教!

网友:
什么电池3.3v  6.3v  6.6v??????

网友A:
3.3v 是锂电吧
6.3v  6.6v是铅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是锂电吧
6.3v  6.6v是铅酸?

锂电池3.2v  3.7v  铅酸电池电压是2的n倍(4.6.12.24........)

楼主:
6.6V是二节锂电串的

楼主:
给这几个电池充电。各用多大电压?

网友:
电池充电分恒流和恒压,大多数充电电路都设计成恒流的,电池的总安时1/10的充电电流充电.   充电电压越高充电电流越大,对电池寿命不利。

楼主:
6V的电池用多大电压充好,不要恒流的,要电压的.

网友:
乘1.25我都是这样算的

网友:
没看明白,,继续围观中

网友B:
铅酸电池最高充电电压是其额定电压的1.2倍,最大充电电流是其额定容量的0.1倍(0.1c)
3.2v锂电最高充电电压是3.6v。
3.7v锂电最高充电电压是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最高充电电压是其额定电压的1.2倍,最大充电电流是其额定容量的0.1倍(0.1c)
3.2v锂电最高充电电 ...

6v 的就是7.2V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v 的就是7.2V了

如果是铅酸除了要满足电压要求外,还要考虑电流要求,缺一不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最高充电电压是其额定电压的1.2倍,最大充电电流是其额定容量的0.1倍(0.1c)
3.2v锂电最高充电电 ...

为什么手机的充电器都是5V的 有的还有5.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铅酸除了要满足电压要求外,还要考虑电流要求,缺一不可。

我不叫电池电压用的太低,充电电流不会大的,成吧

网友B:
如果没有电流控制你可以在充电回路中串联一限流电阻,其阻值功率根据电瓶容量自己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电流控制你可以在充电回路中串联一限流电阻,其阻值功率根据电瓶容量自己计算一下。

我用的是DC/DC变换器,电压能调
您说

6V电池,用多大电阻.充电电压用多高>?

谢谢

网友B:
电压可调就OK了,你可以从低电压逐步提高到规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可调就OK了,你可以从低电压逐步提高到规定值。

充到多少就成了?6V的充到7.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手机的充电器都是5V的 有的还有5.2的

手机电池都是带保护板的,充电到规定电压会自动断电的。

网友D:
要分什么类型的电池,充电电压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分什么类型的电池,充电电压也是不一样的

就二种,一种里电,一种铝的.

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二种,一种里电,一种铝的.

电压各是多少?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