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个开关电源,怎么充电电流和标示不一样啊

楼主(2014-11-09):
买了0-30v  4.2a    0-36v   8a   0-60   6a给锂电池充电用,可是4.2a的总是只有3.6到3.8a电流,8a的总是有10到12a的电流,6a的基本是5.8a电流,这些到底哪个好啊    为什么不和标示一样的啊

网友:
用可调电源给锂电充电?

网友:
不懂!学习来了。

网友:
充电器的标示只是代表他的最大输出能力,在实际充电电路中的电流指示还要看电池的电荷接受能力,即负载的大小。

网友:
没说充电时电压,只说电流。固定好充电电压,电流大的说明充电器内阻小,充电器发热也小,质星比较好。

网友:
现在厂家图生产方便,用固定数值电阻代替可调电阻,由于原件的离散性,实际输出不会是准确的标称数值

楼主:
这么说,标8a的充11a的会比较好是吗

网友:
因为买的电源大多都是恒压输出,锂电在充电过程中,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得可调电源由恒流逐渐变为恒压,所以充电电流会慢慢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