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4000d6笔记本不能上无线网

楼主(2014-11-09):
天运f4000d6笔记本不能上无线网  用360断网急救箱检查 dns服务器异常  修复后仍上不了网  桌面显示无线联接己联上  请教高手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用网线可以

网友:
手动固定电脑的 ip, 网关,dns。

楼主:
多谢  我试下

网友:
驱动重新安装 试试

网友:
前置网络环境不说 怎么分析呢 ,说明上一层网络环境 ,

网友:
重置网络连接数据,我经常碰见这种情况,别忘了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