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五伏升12伏的板子

楼主(2014-11-09):
想找个5伏升12伏的板子,什么设备里面有,用在监控上面。

网友:
电流多少,小的话可用34063.fp6291,不过用在监控上的12V电流最小1A,要夜视的要1.5A,有难度

网友:
TB上多得很吧,2A电流的,10元上下,哪用操心。

网友:
mou宝上多的很,我就有两块。xl6009的升压模块,5v升12v没问题,5/6元一个。但是5v的电源可能难以胜任吧,算上转换效率至少要5v3A-5v4A的电源,你有吗?如果直接引出电脑atx电源的5v,是可以的,但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