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PP电路】

楼主(2014-11-09):
     以下内容观点纯属个人胡诌瞎编,就象音响质量会受到火电和水电的影响一样、爱信与不信由君取舍。另外本帖内容未经实物测试。若君看了后感觉不耐烦、实在忍不住要"骂两句"时,最好是再附以理由、佐以依据、、、,不然很抱歉会因为过于简单难懂而没法给您回复,却非老M无礼,先谢了!

     SRPP电路的英文全称是:Shunt Regulaten Push-Pull(并联调整推挽),或有称: (分流调整式推挽放大器),也有称:(串联调整推挽),还有·#¥%……XXXX 等等。

    且不管它是什么名称,仅“推挽”两字就特别,至少是与常见的前置电压放大电路所不同。

    下面是借助于LTspice所作的测试分析,先贴上一张6DJ8的SRPP电路原理图(见图1)。
图1

    我们来测试下这个电路的动态情况;当没有负载、即断开输出电容、让负载阻抗为无穷大的状态时,上下管电流相等。不管上管的线路怎么接都好--反正都是在一条线上,所以电流肯定相等!并且上下同相位(图2)。(图3是两波形合一时截图)。
图3、两电流图(合一).gif
图2~3

    关于两管电流的测量方法参见国外资料截图(图4);图中加入的测量电阻R以不影响电路工作状态为准,详见帖后的链接地址里有介绍。
图4、电流测量方法(国外资料).gif

图4

    此时电路的输出失真情况见数据截图5。
图5

    而当电路接上负载后(负载常常是后级的栅极回路、这里暂时任取RL值为100k,见图6),情况变得具有戏曲性起来,在100K负载电阻接入的状态下、上下两管的电流并不相等!(图7)。
图6~7

    经查阅有关资料得知,此情况是因为负载取值错误造成的!(见图8)
图8

    那么,负载取何值才算是正确的呢?看来SRPP电路也有个阻抗匹配的问题(之前只知道功率输出必须阻抗匹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下电路输出阻抗吧;
    根据隔壁G版给出的公式计算,电路的输出阻抗为:
Zout=(ra+2*Rk)[ra+Rk*(μ+2)]/[2*ra+2*Rk*(μ+2)]
    代入6DJ8的数据得:
Zout=[(3300+2*680)(3300+680*(33+2)]/[2*3300+2*680*(33+2)]=2330(欧)

    用工具测试电路输出阻抗的结果也与上面的计算结果接近相同(图9)。

图9

继续

    计算负载RL:
RL=(μ*Rk–ra)/2
    代入有:
RL=(33*680–3300)/2=9570(欧)
    实际上在软件上测试时稍作调整、发现负载RL取值是在8K时波形获得了最佳平衡状态,证明负载RL的取值确是必须落在此范围才算正确的(图10)。
    从下面的电流波形图中可看到,SRPP电路的上下两管的确是运行在“推挽”状态→大小相等、相位相反
图10

    这时的输出失真也较小(见数据截图11)。
图11

    结论:
    SRPP的电路性能与负载RL密切相关,负载RL有一个最佳定值,负载RL值的确定与阴极电阻相关、即在调整阴极电阻来满足静态工作点电流时、您可能要同时调整负载RL才能获得最佳状态。

    注意负载RL的值实际上应该包括后级的栅极回路。

(参阅资料地址: http://www.tubecad.com/articles_ ... structed/index.html)

网友A:
如楼主所讲的RL取值是在8K时最佳
那么怎样用简单点的办法
大致上去确定一下这个阻值的范围呢?

另  如果这个阻值过大或过小了
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

网友:
应为上管跟随特性不理想造成,但不在最佳点,也不至于造成质的差别

网友B:
哪里有6DJ8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楼主所讲的RL取值是在8K时最佳
那么怎样用简单点的办法
大致上去确定一下这个阻值的范围呢?

谢谢关注!

您这个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可从这样入手:
    由特性曲线图找工作点,由工作点的静态参数定好阴极电阻值,然后将数据代入上帖的公式可计算出RL值。
    当然若求高精度、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应该是必须的。

    若有精力、同时又懒得计算(其实计算与实际总会有出入的),也可以用电位器暂替代作调整、示波器监测波形到合适满意为止、、、

   如果这个阻值过大或过小了,从首帖的分析可知与失真参数有影响、、、

   实际上大部分DIY均没有接入这个电阻、好不容易在这里见了、却又接得不正确,实在是误导人!
http://www.elecfans.com/dianlutu/dianziguan/200806239870.html

网友C:
所以说SRPP电路是定负载功率输出型电路。一般设计SRPP的话都是先确定Rl再根据Rl来算Rk的。Rk1 = Rk2 = (2*RL+ ra) / μ该公式引自胆机论坛G版主的闲谈SRPP一贴中,讲的很有道理。基本符合楼主的分析。

网友:
此贴很有实际的分析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SRPP电路是定负载功率输出型电路。一般设计SRPP的话都是先确定Rl再根据Rl来算Rk的。Rk1 = Rk2 = (2*R ...

多谢关注!
G版的文章的确是给人受益多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6DJ8卖?

国产6N11

网友D:
请问LZ:如下图(也就是推挽胆机的一种常用电路:SRPP+长尾倒相),各元器件取值有何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如下图(也就是推挽胆机的一种常用电路:SRPP+长尾倒相),各元器件取值有何技巧

先贴上一句QQ戏语: “此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呵呵、、、

1、首先是先定好管子型号(您应该明白这是最起码的吧?),因为各个不同的胆有不同的I-V特性曲线,工作点、静态参数的取值也各不相同,您的图中没有胆管型号名称,因此无法按照#5楼的方法进行,更加不能象#1楼里进行计算。

2、后面是长尾倒相电路,要是我的话就使用现成就有发表的电路图,同样、没有胆管型号也是无从着手的、、、

3、不知您这个设计图有无成功的案例?个人建议还是放弃这样的还未出师就先乱阵脚的线路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6DJ8卖?

用6N6,国产的6DJ8。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贴上一句QQ戏语: “此人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呵呵、、、

1、首先是先定好管子型 ...

哈哈…    回LZ的话:这图是我从一张完整的图里截下的(并且特意‘PS’掉了所有数据,这是为什么呢 请往下看 ) ,类似的、SRPP+长尾倒相+(超线性)推挽的电路图我还收集了不少;因为事实是:国产的厂机中就有许多采用的是此电路、而我也早想仿制一台。问题是:所有这类图虽然形式,甚至有些图里的用管都一样(比如第一级SRPP就比较喜欢用6N11,第二级长尾倒相又喜欢用6N6或者6N1),可各个数值却很不相同。经我比较:之所以造成各个数值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供电电压不同。现在我的情况是:我手头上已经有了一个素质挺好的环型胆机电源牛(也不想再多败些其它电压的电源牛了,毕竟胆机电牛的价格也不菲呀  ),因为整流加滤波后的电压靠不着这些现成的电路而不得不重新设定各个数值了,故此才隐去所有数值,以便探讨   (另,这类电路区别于‘威廉逊’电路的地方在于:“直耦”。所以必须要精确严谨,不象‘威廉逊’那样:前后级之间有耦合电容,还可以起到‘隔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