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LD-510 自动档万用表 请教如何使用?

楼主(2014-11-09):
本人淘个老式的日本SANWA LD-510  自动档表  由于二手的没有使用说明书,有些档位与按键不知是什么功能,特来求救!!望大虾们来指点一二,本人不胜感谢!!!
上图:功能按键有箭头标示

网友A:
表的右边三个按钮;
DC//AC  Ω/LoΩ---电压,电流挡选择直流和交流,电阻挡选择低阻
RANGE----选择量程
0●ADJ----表头调零,当表棒短接和不听显示不为0时可按这个按钮使表回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的右边三个按钮;
DC//AC  Ω/LoΩ---电压,电流挡选择直流和交流,电阻挡选择低阻
RANGE----选择量程

万分感谢!

这个档位标示的是什么?如何使用?

网友A:
这个档位是外接测量附件可以测量hFE和温度.
这个表40年前在单位时用过.
这个表的0●ADJ按钮在其它数字表上很少见,特别在电阻挡用处很大,短接表棒可以把表棒的电阻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档位是外接测量附件可以测量hFE和温度.
这个表40年前在单位时用过.

谢谢精彩回帖!!
患有个疑问:在毫伏档位为什么有数字在跳动,不能归零!!

网友A:
外界的电磁干扰

网友:
欧姆档按键调零(不是相对值)很少,现在三和只有一款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界的电磁干扰

自动档的表都是这样的吗?

这又是什么东东,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用过,是根据表的背面说明。
这个是电池电压测试口当外接测试附加件是,表选在V档,用红表棒插入这个孔,显示电压>4V,就正常,否则就要调换附件的9V电池。

自动档的表是否都这样、无法确定。区分是干扰还是表本身不稳定,可以把量程选到高压档看看,如果末位数字还是跳动,那么就是表本身不稳定,如果不变化,只有低压(mV)档跳动,那就是外界干扰。

网友:
这表功能还挺全的。

网友B:
我收了一块,可惜拨动开关太难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了一块,可惜拨动开关太难用了。

我的拨动开关很轻,很滑一带而过!!

楼主:
谢谢坛友分享你们的经验:下面归纳

DC//AC  Ω/LoΩ---电压,电流挡选择直流和交流,电阻挡选择低阻

RANGE----选择量程;

0●ADJ----表头调零,0●ADJ按钮在其它数字表上很少见,特别在电阻挡用处很大,短接表棒可以把表棒的电阻去掉.

背面说明。
UNIT BATT-这个是电池电压测试口当外接测试附加件是,表选在V档,用红表棒插入这个孔,显示电压>4V,就正常,否则就要调换附件的9V电池。
自动档的表是否都这样、无法确定。区分是干扰还是表本身不稳定,可以把量程选到高压档看看,如果末位数字还是跳动,那么就是表本身不稳定,如果不变化,只有低压(mV)档跳动,那就是外界干扰。

EXTERNAL UNITS-是指功能扩展单元,就比如下面图中那个测量电容的扩展单元,扳到此档启用。可扩展的功能有:三极管的HFE(即电流放大倍数)、温度、电容(F)、比较(COMP,或称筛选,可能会指示:高、适当、低)。

网友:
  日本老表, 电阻和电容均能调零, 不错!  有点不便的地方就是测电压换测电阻时要换插口.

  接触过几块日本老表, 都是这种设计.  使用时须小心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