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式场效应管功放

楼主(2014-11-09):
近日邮购几只IRPF450场效应管,萌生用它做功放的想法,经过一番折腾,觉得选用以下电路比较理想。
该电路极为简单,扬声器采用升压接法,6伏电压供电,2--2.5安电流,可以在4欧姆喇叭上获得约14伏峰峰值不失真输出,效果直逼6P1推挽功放。
制作要点,场效应管要有足够大面积的散热器,我用的是240*120毫米铝板,输入电容选择漏电小的优质电容,极性不得接反,否则工作电流不稳定,上偏置电阻5--20K视管子型号、工作电流等情况调节,变压器是用电源变压器改制,拆除原绕线,用次级漆包线(直径一毫米左右)将两组线圈各绕满一层,串联即可,单个绕组电感量为2.3mH,阻值约0.2欧姆。
该电路为甲类功放,不存在交越失真,但是受到场效应管线性影响,调整不当会造成上下波形不对称,波峰失真等现象,需要仔细调整才能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场效应管频率特性远不及电子管,3000赫兹以上波形明显变形,但是动态效果要强于电子管。

网友:
把450换成输入电容较小的MOS,频率特性是否可得到改善

网友:
支持楼主。
请教楼主,那个像变压器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示波器如何调整波型啊!?

网友:
自偶倒相,克服波型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
供参考,建议如下:
1. 还是把自耦变压器改为隔离变压器推喇叭比较好,只要再加绕个次级线圈即可。
2. 用信号源直接驱动MOS管不太合理,应该在MOS管栅极再增加几个晶体管作为驱动更佳。

网友:
小心你的喇叭,会有问题。再有3000HZ 就不行了是你的使用问题,做开关用到500K 都没问题。楼上讲到根子上了。

网友:
DIY乐趣无处不在。。。。

网友:
频率高失真是因为GS截止,电路设计不当引起,不是场三级管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不过要当心在制作和调试工程中 不要烧喇叭才好。

网友:
乐趣无处不在

网友:
电路简单,越简单越容易做。但要注意多备几个喇叭

网友:
不错,自得其乐

网友:
厉害,改天有时间也仿照一个

网友(2017-06-07):
楼主干嘛不直接用IC升压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
不提倡,效率低。从功放的发展历史看,由电子管到晶体管、集成电路,由甲类到丙类,效率越来越高。

网友:
发个电路图学习学习多好

网友:
...值得注意的是场效应管频率特性远不及电子管...

这是个误解,IRFP450的输入电容达到2nF,加上5KOhm的负反馈后输入电阻超过26KOhms,半功率点只有3KHz,频响理所当然地会差。
想要频响达到20KHz或更高一些的话,输入的信号源内阻双向都不能大于2KOhms,否则没有足够的驱动力。

网友:
看到这个工作台。好有感

网友:
我以前的老帖子,现在不着么折腾了,一块TDA7264完胜,或者一块3*2瓦的数码小功放块也满足家庭需要,简单环保,音质出色

网友:
0.2欧的直流电阻,通过2--2.5A的电流,已经有0.4V---0.5V的直流电压了,还真得要小心点喇叭。

网友:
建立多绕一个绕组给嗽叭,这样安全系数高!

网友:
富有创意,波形对称不失真。好。

网友:
从功放的发展历史看,由电子管到晶体管、集成电路,由甲类到丙类,效率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