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家里的音响怎样避免手机干扰啊??

楼主(2014-11-10):
家里电视音响总是被手机信号干扰,请问怎么办呀??

网友A:
你没有说是自己的手机干扰还是别人的手机干扰?我曾经试过将手机开着放进铁饼干罐,封好盖子,我用固定电话打罐子里面的手机,NOKIA手机还能接收外面的信号,而另一台智能机则收不到信号,(利用金属外壳屏蔽电磁波)。(电磁波遇到金属,就被反射,金属框内部的电磁波就少或没有,物理上好像叫电磁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说是自己的手机干扰还是别人的手机干扰?我曾经试过将手机开着放进铁饼干罐,封好盖子,我用固定电话 ...

就是音响放着歌手机来电话,音响有干扰

网友:
把手机放远点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是你家那个位置3G信号太差,手机自动转为2G所致。我的观察是3G时无干扰,2G时三米外都能产生咕咕咕咕声。

网友:
我用电信CDMA机。贴得再近也没干扰。移动的50公分以内都有干扰。

网友:
音响屏蔽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家那个位置3G信号太差,手机自动转为2G所致。我的观察是3G时无干扰,2G时三米外都能产生咕咕咕咕声。

说的很对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要看手机的设计了,近了都会有干扰

网友C:
试试 把手机放入金属奶粉罐里面来屏蔽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 把手机放入金属奶粉罐里面来屏蔽掉信号

试试看下行不行

网友:
单电源供电的功放,几乎不会受到手机的干扰。

网友:
外行们所说的关于手机干扰音响的问题,就是用屏蔽线,但屏蔽线接到什么地方呢?

是接入电路GND还是接PE大地?

它们都没有说,所以它们肯定是不懂的。

事实上,至少本大师的试验结果表明,单电源供电的功放,从来没有受到过手机的干扰。

而双电源供电的,则无一豁免。

原理其实可以非常简单,单电源供电的,输出有个大电熔,这是个高通滤波。

而高通的本质是微分滤波,这就意味着,即使出现了一个方波类的干扰,那么通过大电熔之后,到喇叭,喇叭也只能有一个很短的脉冲。

这个脉冲不足以使得喇叭发出声音。

而双电源供电的,因为没有输出电容,那么如果电磁干扰,就是个方波类信号,那么喇叭就需要承受这个信号,因为方波宽度足够宽,那么就会发出声音。

然而这一切于屏蔽与否,毫无关系。

你在网上找不到任何正确解决,也没有人去考虑这个问题。

虽然有外行,煞有介事地,装摸左阳,假模假事地“作试验”“写文章”,但肯定观念和方法,就是错误的。

谢谢大家!

网友:
我的手机是开了移动流量就有干扰,关掉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