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ESR随容值增大而减小

楼主(2014-11-10):
不是说电容值越大ESR越大吗?我看了好多电容规格表,ESR都是随电容值变大而减小的,同时随频率增大而减小。
在开关电源中滤除高频谐波用低ESR电容,岂不是用大电容更好(因为ESR低)?
但是我们平常都是用小容量陶瓷电容滤除高频,不太明白了
还有问下矿坛前辈,对于MHZ以上的DC-DC变换器 输出LC滤波器件应怎样选型,谢谢

ESR

ESR

网友A:
应该ESR都是随电容值变大而减小的,用小容量陶瓷电容滤除高频谐波是因为大容量电容的电感大,滤除高频谐波效果不好,且高频情况下小容量以能满足需要,无需大容量,必要时可大容量并联一小容量。同时还要考虑电容的品质因素高频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ESR都是随电容值变大而减小的,用小容量陶瓷电容滤除高频谐波是因为大容量电容的电感大,滤除高频谐波效 ...

原来如此,我用22UH电感和10UF X7R 0.1UF NPO电容 滤波后波纹从30mV-Vpp减小到4mV-Vpp  不过还是不够干净有空继续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