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问题

楼主(2014-11-10):
给位大侠,请教一下,用单硅和二极管的整流调压电路能接滤波电容来平滑电流吗?我在整流后面接上滤波电容就不能调压了,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这个要看可控硅驱动电路,有种单结管驱动的需要电压过零来电路复位,你加了电容就复不了位了,可以增加一只二极管来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看可控硅驱动电路,有种单结管驱动的需要电压过零来电路复位,你加了电容就复不了位了,可以增加一 ...

谢谢回复!在主电路可控硅阴极后面加的电容,平滑一下电压,输出电压就不能了,输出为最大值310伏,去掉这个电容就可调了,

网友:
发个电路比划比划。

网友:
输出端加续流二极管试试,再不行就要考虑换个触发电路了

楼主:
好的,谢谢给位!

网友:
带负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