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铭牌的c型变压器如何知道功率多大

楼主(2014-11-10):
谁知道没有铭牌的c型变压器如何知道功率多大---------是220输入的

网友A:
量变压器铁心截面积,变压器功率=铁心截面积平方*0.5--0.7,计算面积是平方厘米,功率是瓦

网友B:
量变压器铁心横截面积、铁心窗口面积,变压器功率容量=1。47×铁心截面积(平方厘米)×铁心窗口面积(平方厘米)。

式子的条件:市电频率50赫兹,铁心磁密18000高斯。铁心功率容量与磁密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变压器铁心截面积,变压器功率=铁心截面积平方*0.5--0.7,计算面积是平方厘米,功率是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变压器铁心横截面积、铁心窗口面积,变压器功率容量=1。47×铁心截面积(平方厘米)×铁心窗口面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