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恒流源电流在漂移,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10):
焊了块恒流源,用于激光二极管驱动(要求精度较高,因为我想用以驱动激光二极管试验拍全息照片)
发现用MOS管IFP540驱动时,用三位半的VC9万用表量采样电阻 R2的两端电压,每过二十来秒,就会缓慢的变大约0.1MV,折算下来电流会变大0.02MA,
但是我改用三极管驱动,就一直较稳定。我用手上的几个MOS管试了试,都会出现这个现像
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没使用精度器件做到这样也可以了,万用表本身也差了些,如果一定找原因电路可能存在自激,那个10uf电容设计有很大问题,电路不能盲目仿制

网友A:
试P沟道FET?

楼主:
去掉那个10UF,还是会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P沟道FET?

打错了,其实是IRF540 N沟的

网友B:
看来没理解明白,358要增加积分电容,那个10uf严重降低电路带宽和稳定性,看此电容意图是软起作用,但是当电压源快速波动电路将不具备恒流效果,特别是采用场管,当ld处出现断路,10uf会充电压很高,造成场管完全导通,ld再次接通可能会烧毁ld,你采用三极管测试r2电压时不准确的,里面包含基极的驱动电流,一些因素造成驱动电流变化会影响到ld的电流变化,理论上是不如采用场管精度高的,有些东西表达不到位自己领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没理解明白,358要增加积分电容,那个10uf严重降低电路带宽和稳定性,看此电容意图是软起作用,但是当电 ...

谢谢大神指导,可否再指示下,如果是用MOS管,这个电路需要修正哪些地方较为合适。。。电路我确实基础太差。我的供电是用8-12V的电池作为供电的,以前我是直接串一个可调电阻箱限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阻箱内绕线电阻有电感原因,LD的寿命都不长),但是很不方便。现在用这个板子供电,感觉LD很耐用了。采样电阻我用的是洋垃圾VISHAY塑封电阻,基准用的是MAX6xxx(暂记不住型号了,标示温漂在5-10PPM)

网友:
lm358更换为双电源运放op07,20k,5k电位器要高精度,输出端与反向端并联22p-104电容,具体选择实验决定,根据pcb分布电容及电流大小,在不自激前提容量越小越好,还有电路图里电源缺少退藕电容,47k处可以并联1uf电容起到软起作用,r2取值及功耗也影响稳定度
这是我做的类似板子

网友:
场管的栅极不是得接电阻到地?

网友:
0.1mV太敏感了吧?你需要用很高精度的元件才行呀

LM358的失调电压的温度系数7-20uV/C,
如果可调电阻的温度系数200ppm,出来的电压变化也有50uV/C了。

网友A:
试用P沟道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用P沟道FET?

读不懂你的话,
你是问我用的是不是P沟呢?
还是叫我尝试用P沟呢?

网友:
把10UF电容去掉,换上一个电阻下拉G极电压,这样反应速度会快很多,应该会有改善,另外,这0.1mV是不是+输入端造成的?

网友:
电阻温飘?
或者MOSFET是压控元件,而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的?

网友:
由三极管或者MOS管的特性所决定!

网友:
尝试用P沟FET 才为恒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