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m8045不归0

楼主(2014-11-11):
gdm8045不归0,求各位老师高见

网友A:
是所有的档位都不归零?如果是电压档可以调节下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所有的档位都不归零?如果是电压档可以调节下电位器

谢谢老师.是所有的档位都不归零,如果是电压档可以调节下电位器--调哪个呢

网友B:
我有8145。
不归零的问题可以这样办,先将机子预热15分钟,然后档位置于直流200mv,或者2v,不要插表笔,调VR303,使其归零,这样直流电压各档基本都归零了。你会发现直流电流各档也归零了。
交流由于测量的是真有效值,不归零是正常的,一般交流2v档表笔短路小于40个字可视为整个交流档正常。
其他的电位器在没有校准源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动,否则会越调越乱,最后不可收拾。
下面是VR303的位置,图片太大,解压查看

你可参考一下。

网友C:
换一片7650,有LTC1052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8145。
不归零的问题可以这样办,先将机子预热15分钟,然后档位置于直流200mv,或者2v,不要插表笔,调 ...

谢谢226291 老师教我,您真是我的救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片7650,有LTC1052最好

谢谢 gdm8045老师

网友:
最好上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05&extra=page%3D1&page=2
看看这个

谢谢huarana 老师帮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8145。
不归零的问题可以这样办,先将机子预热15分钟,然后档位置于直流200mv,或者2v,不要插表笔,调 ...

8045交流也是可以调零的

网友A:
开机的零点漂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运放还是LD120?
我的基准已经换成AD586BR,可以排除基准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45交流也是可以调零的

是调VR50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的零点漂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运放还是LD120?
我的基准已经换成AD586BR,可以排除基准的问题

怎么将431换为AD586BR的,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调VR501吗。

我的是用LD120 121的,不知道跟用7135的有没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