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风机1.2.3挡没风了,4挡正常!

楼主(2014-11-11):
我的是斯柯达车,今天开车发现风机1.2.3挡没风了,4挡正常,到了ssss店,说是电阻烧了,应该是这个玩意吧,测量红圈里的这个东西电阻无穷大,这个元件是保险丝还是二极管,还是个电阻?
感觉二极管或保险丝可能性大!
我想自己换个元件解决,望版主和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这是个105度的热保险。几毛钱一只,临时应急可用短线直接连上,

网友:
看外形感觉像温度保险

网友:
温度保险.......

网友B:
看外形是温度保险。这种电阻箱很浪费能源。不知道用DC-DC变换怎么样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软启动电阻,一般车内风机在设计时,是防止风机瞬间高速启动将风道内的灰尘吹出影响驾驶,所以串电阻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105度的热保险。几毛钱一只,临时应急可用短线直接连上,

用车上配电盘上的那种保险丝代替可以吗?

网友:
这东西很多,就是个温度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外形是温度保险。这种电阻箱很浪费能源。不知道用DC-DC变换怎么样

今天买了个110度的温度保险,拧上去了,123挡可以正常工作了,但这个玩意特别热,卡进去插槽里,一会又不行了,量了一下这个温度保险,又断了;

网友:
顶    补丁。。。。。补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买了个110度的温度保险,拧上去了,123挡可以正常工作了,但这个玩意特别热,卡进去插槽里,一会又不 ...

特别热就是电机有病了、倒置电流偏大,建议你拆检电机:检查碳刷、含油轴承加机油、检查转子是否漏电,这些工作之后就会有收获啦。电机工作电流一般不大于5A。

楼主:
上面标的大概是:240KR1
                         C17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热就是电机有病了、倒置电流偏大,建议你拆检电机:检查碳刷、含油轴承加机油、检查转子是否漏电,这 ...

前10多天洗车,有水从副驾驶位脚上方漏进去了;
今天试机,123挡风速和平时正常,也没什么特别的噪音;
我搜索了一下,好多车友说这个东西就是很热,不知我这个这个和别的正常比热量是不是正常;
有说温度保险是240度的,明天再买个240度的试试;
明天也准备测量一下123挡时工作电流是多大!

网友A:
一般都是105度的,10A就行。你直接测试电机电流即可,不必测量123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105度的,10A就行。你直接测试电机电流即可,不必测量123档。

上面标的大概是:240KR1
                         C1702

http://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4754612

网友C:
会不会是你买的这个温度保险丝电流太小?
我的车上的调速是用三极管串联降压的方式,由调速开关加不同电压至调速模块使三极管不同程度导通来控制风机转速,这东西也非常热,靠风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你买的这个温度保险丝电流太小?
我的车上的调速是用三极管串联降压的方式,由调速开关加不同电压 ...

查到的数据应该是240度的才对,我换上的是110度的;
我这个车调速是利用串联电阻降压达到调速目的,功率损失大,非常落后的一种调速方式
你的是什么车?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调速方式?能不能上图或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到的数据应该是240度的才对,我换上的是110度的;
我这个车调速是利用串联电阻降压达到调速目的,功 ...

我的车是景逸SUV,柳汽生产。用三极管降压和用电阻降压效果是一样的效率也是一样的,也是要由风道里的风来吹散热器的。只是这个办法能够使用软开关来控制,比较方便,你那种使用电阻降压的只能用机械开关来控制。
以前看见有车友拆开维修换管,手头没有收集这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是景逸SUV,柳汽生产。用三极管降压和用电阻降压效果是一样的效率也是一样的,也是要由风道里的风来 ...

嗯,谢谢!

网友C:
维修手册里也只有这样的电路图,没有更详细的图了,维修人员只会换配件,不会修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手册里也只有这样的电路图,没有更详细的图了,维修人员只会换配件,不会修理的。

嗯,好;

网友:
像是温度保险

网友D:
看外形像是温保,但问题是,为什么电路在四当处把它甩掉呢?所以怀疑是缓启动电阻,也有可能是正温度系数的小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外形像是温保,但问题是,为什么电路在四当处把它甩掉呢?所以怀疑是缓启动电阻,也有可能是正温度系数的 ...

4档时是直接接入电源电压了,1.2.3档是串入电阻式降压达到调速目的,这个是比较落后的方式,无用功耗都消耗在了电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热就是电机有病了、倒置电流偏大,建议你拆检电机:检查碳刷、含油轴承加机油、检查转子是否漏电,这 ...

今天用胜利数字表20A直流档串入风机电阻那个温度保险位置(温度保险已断开),
风机在1档最小风量时,电流为5A,
风机在2档中小风量时,电流为7A,
风机在3档中大风量时,电流为13A,
看风量和噪音等和平时没什么异常,不知上面各档工作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胜利数字表20A直流档串入风机电阻那个温度保险位置(温度保险已断开),
风机在1档最小风量时,电 ...

电机铜头积碳太多,导致电流过大。

网友:
绝对不正常,请先检查、保养电机,若无改善,只有换新。

网友C:
我在汽车之家论坛上看见过有人为加自动温控而测过风机电流,就是有十几安。

网友:
电流应该在正常范围,汽车这种调整风机速度的方式的确太浪费了。

网友B:
240度的话,安全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40度的话,安全不?

我也试过,后来花5毛钱买一包回来,焊上就可以了,到现在用了2年,还没有发现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试过,后来花5毛钱买一包回来,焊上就可以了,到现在用了2年,还没有发现出问题

我一直在想,用DC-DC转换不知道可行不,6.8.10.12V,这不一样调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想,用DC-DC转换不知道可行不,6.8.10.12V,这不一样调速啊

是啊,电阻降压太落后了,无用功率消耗的太可惜了;
建议您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度的话,安全不?

反正很热,温度保险不是焊锡焊上的,用烙铁烫不开的,看网友介绍,这个玩意就是非常热,看电热丝缠绕方式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电阻降压太落后了,无用功率消耗的太可惜了;
建议您研究研究;

手里没有大电流的DCDC模块啊,3A一下的都不用想啊,怎么也得5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没有大电流的DCDC模块啊,3A一下的都不用想啊,怎么也得5A以上

我现在测量1档5A,2档7A,3档13A;
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数据是正常的数据不是?!

网友B:
电压多大?这个电流估计超过风机功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多大?这个电流估计超过风机功率了吧

电压没量,看风量各档正常;

楼主:
看元件规格是240度的,而且3档电流在13A左右,下午去电子商店买了2只210度10A的温度保险丝,再高温度的没有了,把2只210度10A的温度保险丝并联接入到原温度保险丝处,为了防止普通烙铁焊接导致温度保险丝内部温度升高而损坏,没有用烙铁焊锡焊接,而是直接用钳子把管脚线缠绕上去拧紧,上机,1.2.3档风速均和平时正常;
等有时间把风机拆下来清理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汽车之家论坛上看见过有人为加自动温控而测过风机电流,就是有十几安。

嗯,和我测的比较相符;

网友:
这东西看上去是装在风道里的,正常情况下散热不是问题。
降压电阻估计平时使用功耗最多也就四十瓦,使用十几安的DC-DC就更复杂了,还不能保证比电阻更耐用,要是坏了换的你更心疼。
电流很大,最好还是绕接后再锡焊一层,可以从坏灯泡头处取焊锡,这种焊锡熔点比较高。

网友:
热也没事风机吹着散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电阻降压太落后了,无用功率消耗的太可惜了;
建议您研究研究;

可以用NE555+2N3055脉宽调压。

网友:
是温度保险!后配的温度都不够!要买个温度高一点的

网友F:
这个坏掉的挺多的,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因为是靠鼓风机吹风冷却的,网上见过这个电阻块安装不到位掉到风机塑料外壳上把外壳烧个洞的,所以要注意!
至于电阻降压是很落后,但估计是成本低和比较可靠,厂家省钱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坏掉的挺多的,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因为是靠鼓风机吹风冷却的,网上见过这个电阻块安装不到位掉到风 ...

这个电阻组件是插入风道后往左前方一推就到位了,但掉到风机外壳上感觉不太可能,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没推到位靠到这个卡槽口塑料件上倒是有可能!

网友G:
这几天忙 来晚了! 这个就是一个热熔断器,  温度是240度的, 你换的太小了, 你找一个280度的换上去就行,要不然你就直接短路, 没事的。  这个电阻是在风箱里被实时风冷的, 实际上温度比较低一点,如果你的风箱有过滤格  过滤格堵得很厉害 气流不够大没这个电阻风冷效果不够好就烧了,然后然后就是四儿子店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几天忙 来晚了! 这个就是一个热熔断器,  温度是240度的, 你换的太小了, 你找一个280度的换上去就行, ...

本来开始是求助版主回答问题呢 ,没曾想这两天您忙!
开始有朋友说是105度的,买了2个不行,1个是烙铁烫坏了,一个又烧了,到后来才搞清是240度的,本地商店最高的是210度10安的,干脆直接用了2只并上了,现在没事了,正常;
从网上几毛钱一个买了10只185度20a的(也是没有240度)做备件吧;
等以后瞅机会网上买个新的,单买加邮费30多,不值当了,ssss的45元;
之所以烧是因为进水了,进水的原因是前面进风口位置附近流水的地方泥沙树叶把下流的口堵了积水进了空调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几天忙 来晚了! 这个就是一个热熔断器,  温度是240度的, 你换的太小了, 你找一个280度的换上去就行, ...

开始123档没风,直接到4s店,说是堵了和风机电阻问题,报价45元,还要有人工费等,算下来2.300元;我想知道原因就行了,凭咱们DIY精神自己搞吧;

通过这次故障,把空调系统就搞明白了,从进气口,风机到滤芯都拆下来见识了,没啥神秘的;

以前空调滤芯脏的很快,上面树叶泥沙什么的非常多,大众低价车没有进气滤网,据说高档车有,刚买了一套进气口滤网,准备加装进气口滤芯,把杂质阻挡在系统外面;

网友:
旁观高人解决问题。